[求助类] 能量怎么传递地

楼主(2008-02-21):
以前接触的都是直流电,这些信号可以认为是电子的运动达到能量传递的目的
要么是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而且都是正弦信号之类的比较规则规则交流信号,一牵扯到能量方面都是等效为直流电来处理
工作了难免接触到高频数字信号,对于这些信号的能量是怎么传递的实在是搞不懂
是电子运动造成的话,电压变化方向而且频率很高,不好理解
偶然看到种说法说理解为电磁波的方式传播,那就是说一跟传输线传递能量是以电能和磁场能两种方式体现的
哪种方式占主要?那说的一跟线上 比如SDRAM上的一根数据线上的电流是0.05mA怎么理解呢?是指电能的表现方式吗?
哎。。实在搞不懂    希望有达人来解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接触的都是直流电,这些信号可以认为是电子的运动达到能量传递的目的
要么是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而且都是正弦信号之类的比较规则规则交流信号,一牵扯到能量方面都是等效为直流电来处理
工作了难免接触到高频数 ...

电子运动-------->准确地说应该叫电子的越迁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通常说SDRAM的数据线的上电流是50mA(不是0.05mA)是指,数据线的走线阻抗为60欧,在3V的工作电压下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的驱动电流。

高速数字信号的能量传递和低速是一样的,都是电子运动和做功,只是介质损耗和分布效应都不再可以忽略。

电磁波是在麦克斯威方程组的基础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各种交变电磁现象(包括RF,微波,传输线,高速数字信号,以及光传播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运动-------->准确地说应该叫电子的越迁

那在高频情况下
高电平时  电子正方向移动
而低电平时  电子负方向移动
 如果是正弦信号的话  高低电平的时间应该是相等的的
在一个周期内 产生的电流应该抵消了啊
  那怎么会出现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通常说SDRAM的数据线的上电流是50mA(不是0.05mA)是指,数据线的走线阻抗为60欧,在3V的工作电压下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的驱动电流。

高速数字信号的能量传递和低速是一样的,都是电子运动和做功 ...

我说的0.05mA只是举个例子  其实我不知道电流多大啊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因为在直流电上电子向一个方向运动达到能量传递的目的
而在高频情况下能量是怎样传递的很难理解,从电子运动方面理解理解不了,
高频数字信号的电平一直在高速变化,
那么电子的定向移动方向也在一直变化,搞不懂它是怎么传递能量的

如果是电磁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也很模糊,只能说以这种方式传播,但没一种感性点的认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在高频情况下
高电平时  电子正方向移动
而低电平时  电子负方向移动
如果是正弦信号的话  高低电平的时间应该是相等的的
在一个周期内 产生的电流应该抵消了啊
  那怎么会出现电流呢

高电平时  电子正方向移动
而低电平时  电子负方向移动 这个说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平时  电子正方向移动
而低电平时  电子负方向移动 这个说反了吧?

反正是高电平 正电流  低电平  负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高频情况下
高电平时  电子正方向移动
而低电平时  电子负方向移动
如果是正弦信号的话  高低电平的时间应该是相等的的
在一个周期内 产生的电流应该抵消了啊
  那怎么会出现电流呢

怎么能这样理解呢,电流是瞬间值,正负周期只是电流方向相反而已,可是电流是一直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这样理解呢,电流是瞬间值,正负周期只是电流方向相反而已,可是电流是一直存在的

比方说在交流输出末端接个10ohm电阻, 正负电流流过它都会有功率产生,能量传递不就发生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方说在交流输出末端接个10ohm电阻, 正负电流流过它都会有功率产生,能量传递不就发生了么

首先谢谢numbdemon版主哦
但你的说法我不赞同哦,因为电阻消耗的功率都用在发热上,而不管电流流向怎么样。
但信号传递能量不一样,假如电流是正的,作正功,电流是负的,作负功,那它总的传递的能量就是正功和负功的代数和

网友:
再顶一下,这个是好话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numbdemon版主哦
但你的说法我不赞同哦,因为电阻消耗的功率都用在发热上,而不管电流流向怎么样。
但信号传递能量不一样,假如电流是正的,作正功,电流是负的,作负功,那它总的传递的能量就是正功和负 ...

要是做代数和的话,能量还算得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做代数和的话,能量还算得清么

正是感觉算不清才疑惑啊
WING 的有效功率到是听过,不知道用仪器测到的电流体现的就是有效功率?
我去查下有效功率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是感觉算不清才疑惑啊
WING 的有效功率到是听过,不知道用仪器测到的电流体现的就是有效功率?
我去查下有效功率的定义

正弦交流信号的话就看RMS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在一楼,用了三分钟爬上十楼(做正功),然后又用了三分钟下到一楼(做负功).你又回来到了原地,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改变似的,但你肯定会感到有点累吧!这个一上一下的正功和负功都算在你身上了 ...

虽然是很累,但目的没达到啊,还是在一楼,而目的地是十楼
就好像信号要传递,电源提供了能量了,但作的实无用功,都损耗掉了,信号还在原地,没传递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在一楼,用了三分钟爬上十楼(做正功),然后又用了三分钟下到一楼(做负功).你又回来到了原地,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改变似的,但你肯定会感到有点累吧!这个一上一下的正功和负功都算在你身上了 ...

我觉得还是这个正功 负功让楼主迷惑了,他总是觉得一正一负加一块就抵消了

如果这样说,都是在做功,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反向的,两者不能简单地相加相减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理解一些
实在不行就用微积分吧,杀鸡要用牛刀了

网友:
就像踩自行车一样,前半个周期往下踩,后半个周期往上提,方向相反。
可是你在做功,而且跑得还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交流信号的话就看RMS值

RMS值是指直流等效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也有平均电流和有效电流,我们家里用的电表测的就是有效功率,还有我用的电流表,电压表,万能表,测出来的也是有效值.
还有平时我们看到家里的家用电器,写着额定电压多少,额定电流多少,和额定功率多少也都 ...

220V(VRMS)交流电(正弦)的峰值应该是220*1.414吧
三角波才会有1.732的系数,我记得是这样的

楼主:
有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电阻所消耗的功率为有功功率。单位瓦(W)或千瓦(KW)。计算式:P=√3 U×I×COS∮
无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电感或电容实际上不消耗电能,它只和电源之间能量转换,只是电场能转换为磁场能或磁场能转换为电场能,能量并没有真正的消耗,使能量转换的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单位乏(war)或千乏(kvar)。计算式:Q√3 U×I×sin
视在功率:在交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或者说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矢量和。单位伏安(VA)或千伏安(KVA)。计算式:
S=√(P2+Q2 )=√3 U*I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电阻所消耗的功率为有功功率。单位瓦(W)或千瓦(KW)。计算式:P=√3 U×I×COS∮
无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电感或电容实际上不消耗电能,它只和电源之间能量转换,只是电场能转换为磁场能 ...

网友B:
能量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前辐射,电流从正流到负极,电子肯定会从负极向正极移动,但不代表电子就从负极移到了正极,

打个比方,你向池塘中心扔一个石头,会有一个荡起水纹波,最终这个水波会传递到岸边,但并不表示池塘中心的水分子飘到了岸边,又或者说你听到了300米远处的声音,空气分子真的移动了300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量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前辐射,电流从正流到负极,电子肯定会从负极向正极移动,但不代表电子就从负极移到了正极,

打个比方,你向池塘中心扔一个石头,会有一个荡起水纹波,最终这个水波会传递到岸边,但并不表示池塘中心 ...

顶,这回不得不相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量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前辐射,电流从正流到负极,电子肯定会从负极向正极移动,但不代表电子就从负极移到了正极,

打个比方,你向池塘中心扔一个石头,会有一个荡起水纹波,最终这个水波会传递到岸边,但并不表示池塘中心 ...

这种说法我很赞同!~
那在板子中高频信号能量以电磁波形式传递的,电磁波是怎样分布的呢?把电磁波中的能量分解我电场能和磁场能两部分,电能大小是与传输线中的电流有关吗?那磁场能大小怎么确定呢?还是两者不分家不能拆开来理解,那又怎样度量呢

网友:
交变电磁场的能量转换(或称能量损耗)有几种形式:热损耗,介质损耗,辐射,电流作功。这几种形式一定是共存的,每种形式都有其应用场合。没必要举例了吧,只是很多场合我们只重点关注其中的某一项的能量转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