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生成art文件时丝印层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我画了一个小板子,生成art文件后,用orcad Layout里面的Gerber Tool查看时,发现丝印层是灰色的,而且也没有显示出丝印层的内容,可是在allegro里面显示却没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你那个丝印用的字符的文字里面

photo width是不是0
改成8-10试试
看有没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后来我试了试,原来是输出Artwork的时候把Undefined line width写成0了,改成0.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