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0.5分页设计时

楼主(2008-02-22):
怎么给各页排序;我发现我画完后,各页的页数都是1,而不是按顺序的1,2,3之类的;

网友:
两步走,就OK

楼主:
谢谢你,还是你厉害啊

,向你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画层次原理图的时候,首先画方框图,但是我想画它对应的子电路图时,却发现那个Descend Hierarchy处于无效状态!看图;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我试着看看

网友:
可以的阿

把你的步骤发来看看呢,具体些

楼主:
我之前画过也是可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我试试再画一次看,呵呵!看是不是又不行,我再把步骤发上来

楼主:
我知道了

看图:

楼主:
可以看到,我在primitive选项里选择了YES

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正确应该是选择Default模式;即如图所示

楼主:
不过很遗憾,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

在之前选定的YES模式下换回Default模式;因为我花了一个下午才完成那个原理图的;呵呵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搞定了,呵呵呵

谢谢numbdem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numbdemon

不客气,自己能搞定,以后就好办啦。
你的设计都要用阶层式的么?

楼主:
呵呵

也不是的啊,现在公司不行,想学点东西出去工作好找点啊

网友:
这一帖是创纪录的
这一帖是惊天地的
这一帖是泣鬼神的
这一帖是第四百帖

网友: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