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指导一下怎么制作拼板图

楼主(2008-02-23):
最近学画了一个图纸可不知道怎么出拼板图,望各位兄弟姐妹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学画了一个图纸可不知道怎么出拼板图,望各位兄弟姐妹不吝赐教!谢谢!

看书去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在PCB板中画要拼的板框,
不知道其它公司怎么搞。

网友(2008-03-26):
99SE里面我知道怎么拼,其他的还不知道。

网友(2009-06-12):
    ccj424 请问99SE里面怎么画拼板啊

网友:
    把板子发过来我帮你做,拼板我给你搞定,无论用什么软件画的板子都行^=^
    QQ:1137274456

网友:
    大家说说在CAM350中拼板如何让两块板子对齐啊,谢谢

网友(2009-10-08):
    99SE只能拼 单层板和双层板

网友(2009-11-24):
回复 网友A:
    如果好看书的话,还要进论坛看贴干吗,亏你还是版主!

网友(2010-05-02):
    mentor做拼板很方便的呀!别的软件不知道!

网友(2010-06-18):
    直接画个拼版图给厂家就行了,如果是同一种板拼版,建议gerber文件给单拼的,厂家操作起来会更方便.

网友(2021-07-08):
    V-CUT或者锣槽方式切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