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V9.0 導入GERBER出現狀況!!!

楼主(2008-02-24):
諸位大俠:
              小弟在AD6中輸出GERBER后,在CAM350 9.0中再導入就遇到了以下的問題,還請版主幫忙看一下是咋地啦??

說實在話,小弟在CAM這方面也是個菜鳥,所以,高人幫忙時還請告訴小弟具體該怎麼去設置了...多謝了...

网友:
你那个pcb文件里有零的线或符号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哦!!
要的不是谢谢,是如何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了那就接受谢谢哦

楼主:
是的,問題就在我用的那兩顆容的封裝,因為是半圓作填充(作負极)的那种封裝,也不知怎麼搞的,我把這兩顆電容刪除后再導出爾后再導入,一看就沒問題了,於是,排除法讓我找到了問題元件,不過,這樣找也確實夠難的,如果元件多的話,就不敢想了,,呵呵...
唉,雖說知道是電容的問題,但說實話,到最后我也沒找出到底是哪條線為0........
因為我在PCB LIST中看的話,電容的填充部分:除了FILL沒有寬度外,其餘的ARC也好TRACE也好,全都是大於0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準確定位是哪條線啊?

楼主:
順便說下,那顆電容是我自已做的,我也忘了當時怎麼就亂七八糟地放了那麼多東東在填充里,,,,,下次可不敢了..呵呵..

网友:
呵呵,这个要问一下protel版块的版主.一起讨论过,问下他怎么发现0mil线的

楼主:
那邊東西太多了,可否給個鏈接以"準確定位"啊?
呵呵....

网友(2008-06-21):
我也想知道怎么找出0走线的位置,即使手工修改D码为有效的值,导入的时候还是会报错,无法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