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PADS 2007 中导入ADS 2005库

楼主(2008-02-25):
如何在pads 2007 Layout库中导入PADS 2005 Layout库的PCB封装?
我在PADS 2007 Layout库编辑时加载PADS 2005 Layout库封装时,发现PADS 2007识别不了PADS 2005中的元器件库,我把PADS 2005库中个别库的四大部分后辍都改为.07还是识别不了!
请教如何操作才能导入!!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06-1-1.html

这边有PADS 2007教程。
开始-程序-menter graphics相关程序,其中就有库文件转换工具。

楼主:
二楼的能否说的详细一点,我下载了PADS2007教程,但好像没提到此问题。

期待回复!!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
用PADS2007打开2005的图后,右键保存其中的元件到库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