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皮连接几个焊盘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我在使用pads 2005 SP2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将同属于一个网络的几个焊盘用一大块铜皮连接起来,而不是用导线,如图1所示,白色为同属于一个网络的几个焊盘。于是,我采用工具栏内的copper按钮(如图2所示)画出一块铜皮并选择与它所覆盖的焊盘一致的网络,效果如图3所示,问题是:图3中R21和L5之间仍然有一条飞线连接,按我的理解:既然我用铜皮将它们连接,那么飞线就应该消失才对呀!难道我这样操作有问题吗?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如何解决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在R21与L5之间走一次线就可以了。有时走过线了再铺铜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是可以的,但总觉的挺奇怪的,而且虽然铺完铜皮后仍有飞线,但是在connectivity验证时,却没有报错,看来没什么关系的!不过还是会给人误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是可以的,但总觉的挺奇怪的,而且虽然铺完铜皮后仍有飞线,但是在connectivity验证时,却没有报错,看来没什么关系的!不过还是会给人误解的。
    只要你确认连接了就没啥的

网友:
    因为铜皮只是管脚上的网络覆盖而已
    你挪到其他地方也不会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21与L5之间走一次线就可以了。有时走过线了再铺铜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方法很对。至于走线后仍然出现鼠线偶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08-04-10):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在2007里面设置铜皮属性为solid就行了.
    2005还不会设置,高手会的说一声.

网友(2008-05-24):
    添加网络名

网友:
    给铜皮添加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1. 你只要點該銅箔的NET(例 GND )PCB设计论坛网站
    2. 按右鍵點View Nets 以後,點GND
3. 在View Unroutes Details 點第四項 None就會屬線消失了!

网友:
    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09-03-12):
    我明天试试,我可是当初找专业画电路板的人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害的我现在都不用PADS只有allegro了,你们真是高人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楼主不用担心。布完线后检查DRC无误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需要添加对应网络

网友:
不久前曾遇到过,先ROUT连接PAD,再COPPER,操作时必须一次完整画好COPPER外形线,再指定NET,飞线即消失. 15# shanhui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