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2-25):
怎样设置使pads的GERBER文件导入到CIRCURTCAM后,钻孔层不被放大或者各层能以正确的比例显示.

公司的雕刻机只认CIRCURTCAM,苦恼啊!!!!!

网友(2008-04-15):
道入其他软件能正常么

网友(2008-06-04):
看看雕刻机读入数据的格式,在输出gerber时设置好,再不行可以导入到cam350然后输出一个新的gerber数据,试验一下应该可以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