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实战技巧:多层板减为双面板的方法

楼主(2008-02-25):
有的powerpcb文件不能由正常模式下减层,我告诉大家一种由多层板减为两层板的方法: 第一步,在Setup下的板层定义中,将GND及VCC的层定义(Electrical Layer Type)为No Plane,OK退出; 第二步,在Setup下的Pad Stacks中删除所有盲埋孔,OK退出; 第三步,在Setup下的Display Colors中将顶层和底层关闭,只留中间两层; 第四步,进入ECO模式;4 G9 F5 r: H! N/ u& n
第五步,鼠标右键,Select Traces/Pins; 第六步,鼠标右键,Select All; 第七步,在setup下的Drill pairs下删除所有的钻孔对; 第八步,菜单栏File下选择Export,保存,在ASCII OUTPUT对话框中点击SELECT All,不选PCB parameters; 最后,powerpcb下建新文件,import刚存的那个文件即可。

网友:
    原创的吗?在POWERPCB应用高级技巧中还看到一种方法,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2009-02-20):
    不用这么复杂,出gerber时只导出你需要的层数就行了。

网友:
    前提是把所有分配到内层的网络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