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

楼主(2008-02-25):
如下图所示, 在背面除了IC底下有器件,有走线的地方有绿油外 ,其他的都没有,  而是电镀了
请问这样是做什么用的?     不怕一不小心就短路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为了散热吧

涂上绿油对散热性能影响不大吧?

另一面是些什么样的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