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过孔尺寸设

楼主(2008-02-26):
pads Router 自动走线时发现过孔外径为0.9MM,内孔径为0.5MM,我想修改一下尺寸,但找不到过孔孔径修改对话框,呐闷。我是PADS软件的新手,在此请教各前辈。

网友:
要在PADS LAYOUT中更改。

网友:
在setup/pad stack 里面修改,pad stack type 中选via

网友(2012-06-14):
在router里面点右键,选择需要的过孔,以后默认就是这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