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种震动开关的电路

楼主(2008-02-26):
现在有用到一种开关方式,但市场上没有这样的开关产品,所以想通过设计电路实现,请教各位!!
开关方式是通过震动或击打来实现的,震动一下为常开,再震动一下为常闭,不知道这个电路如何实现,需要用到哪些电子元件?

楼主:
咋就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
难道是用来拳击计数的?

网友:
    震动的幅度,频率,方向都不清楚,很难说,你可以借鉴一下wii手柄的设计。

网友(2008-11-25):
    是要一个
具体的参数啊。不过还是可以做的
就是不是很实用啊

网友(2018-08-10):
    那你这个震动的频率和幅度怎么去量化?是轻微的震动还是要大幅度的,连续的震动是算一次还是算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