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ADS2005SP2安装上去还是DOME版本

楼主(2008-02-26):
为什么我的pads2005SP2安装上去还是DOME版本?
我是按照程一步一步做的,不知道我的部题出在那里。

网友:
    清理干净注册表再说

网友(2008-04-09):
    如果你用這個去裝的請試下以下方法
    .
    .
    .
    .
    .
生成好license後你再重新添加進去
注意更換已有的license

    我用的是這個鏡象文件安裝的

    我用的是這個鏡象文件安裝的

    有個文件夾叫MentorKG2006這是裏面的文件

    有個文件夾叫MentorKG2006這是裏面的文件

    雙擊紅色所標注的MakeLic

    雙擊紅色所標注的MakeLic

    將生成的license另存為/你所需要的存的地方

    將生成的license另存為/你所需要的存的地方

网友(2008-12-21):
    生成好license後你再重新添加進去EDA365

    生成好license後你再重新添加進去EDA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