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在做原理图器件的时候如何隐藏一些管脚?

楼主(2008-02-26):
    orcad在做原理图器件的时候如何隐藏一些管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orcad在做原理图器件的时候如何隐藏一些管脚?

    为什么你要隐藏管脚呢?
    OrCAD画元件只有Power Pin可以隐藏

楼主:
    问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过程啊
    有些元件可能画逻辑关系
    想隐藏管脚
    怎个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过程啊
    有些元件可能画逻辑关系
想隐藏管脚
怎个做啊

    你要隐藏power pin是可以的,其他不行

网友:
    看到那个勾么 ,勾上就可见,去掉就不可见了

楼主:
    多谢 对orcad没研究这么深

网友(2008-05-25):
    看看秘笈的关键一

网友:
    最基本的

网友:
    需要改库才行。

网友(2011-12-13):
    普通管脚在库中能不能隐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