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tar中文教程

楼主(2008-02-27):
如题

cadstar 7中文原版教材.rar

网友(2009-12-10):
for my study,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有11.0的教程吗?

网友(2010-12-20):
谢谢分享!要是有11.0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2019-09-24):
想下载这个资料,怎样才可以下载呢?

网友(2025-04-12):
    打开出错
"Word 在试图打开文件时遇到错误。请尝试下列方法:
    *检查文档或驱动器的文件权限。确保有足够的内存和磁盘空间。*用文本恢复转换器打开文件。(G:\Download\ROUTER.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