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属性的设置

楼主(2008-02-27):
我在库里面找不到C2240、A970、A42、A92等很多三极管都找不到。找到的是NPN,要么就是PNP的,没有写明是什么型号,它只代表是三极管,那样可以吗,怎么改变它的属性,让它变成我所需要的元件。。。
我是新手来的,,谢谢大家。。。。!!!

网友:
不管用什么EDA软件,首先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元件库是很重要的,我从一开始画板子就开始自己最库,现在,要用什么元件从自己的库拖出来就行了,很方便的。一开始做库是比较麻烦,但是后面会很方便的!

楼主:
是在系统原来的基础上做,还是从新做啊..那里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系统原来的基础上做,还是从新做啊..那里有没有教程啊!!!!

这些教程论坛里都有的,我就下了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系统原来的基础上做,还是从新做啊..那里有没有教程啊!!!!

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方便系数来做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