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是放在晶振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楼主(2008-02-28):
提个比较虾米的总题

比如说,在CLOCK芯片上都会有晶振,
一般的做法都是从芯片出来先接电容,再接晶振,
但是看INTEL的工板上是先接晶振,再后接电容,
这个究竟有没有差别,
怎样做是比较好的?

网友:
一般的做法都是从晶振出来先接电容,再接芯片

网友:
关于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关键,只要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布局就OK!
丙就是让它们尽量的靠近

楼主:
是的,从刚开始学LAYOUT的时候就是学的电容放在晶振和芯片中间,
但是看到INTEL又是这样做,
有点儿莫邻两可
所以想确定一下。

网友:
    “一般的做法都是从芯片出来先接电容,再接晶振”,指的是电源还是信号?我想楼上有些人并没有真的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SORRY,是信号啊,
就像CLOCK芯片上面的那个,也叫CRYSTAL

网友:
    如果不是有特殊考虑的话,不需要这个电容。

网友:
    这个关系不太大,主要是晶振和电容之间要紧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给晶振滤波的,所以应该靠近晶振的管脚放.
    如果晶振摆放的很靠近芯片,也可以放在芯片和晶振的中间,但不要放要在芯片管脚的旁边.

有道理!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给晶振滤波的,所以应该靠近晶振的管脚放.
如果晶振摆放的很靠近芯片,也可以放在芯片和晶振的中间,但不要放要在芯片管脚的旁边.

    滤波的是OSC,为有源晶振,LZ所得应该是CRYSTAL中的负载电容。

网友(2008-03-31):
    大姐~你看的哪个板是先接晶振再接电容的啊,发俺瞅瞅...我是一直电容在晶振跟芯片之间的...

网友:
    学习中,但是还是不知有完全确定的答案,是否是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放置方法呢?

网友:
    我一般是这么接的,不知道对不对.电容放在晶振的后面file:///C:/DOCUME%7E1/BLUEWA%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jpg

    PCB里的截图

    PCB里的截图

网友:
学习了,PCB真是一门精细的工作

网友B:
无源晶体的两个电容是作为晶体起振的配合负载使用的,并不是起滤波作用。没有这两个电容,晶体不能起振。
既然不是起滤波作用,不存在从晶体出去的信号比较好还是从电容出去的信号比较好。
个人观点认为震荡过程的信号从晶体出去比较好。为什么呢?电容在这里起负载作用,那么起振后的振荡电路总的来说在晶体处的信号是最原始的震荡信号,从这里连接到CPU管脚的距离最短,信号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几率最小,电路工作更稳定。
一家之言,不足为据。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2008-05-15):
学习中!个人觉得LS说的很有道理!多谢!

网友:
有点乱....LZ说的是谐振器的负载电容还是晶振(有源晶振)的滤波电容
还是说是串在时钟线上的电容(隔直,滤低频)...
负载电容我觉得靠近谐振器的对应脚放就可以了
晶振的滤波电容(电源)靠近晶振电源脚
串电容可靠近晶振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上面的图...
是负载电容啊...跟滤波扯不上吧
这个只需要靠近谐振器对应管脚就可以了吧
放里面外面没什么差别

网友:
还是先搞清楚前提吧,有点混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给晶振滤波的,所以应该靠近晶振的管脚放.
如果晶振摆放的很靠近芯片,也可以放在芯片和晶振的中间,但不要放要在芯片管脚的旁边.

晶振的电容是频率补尝的作用,不要混为一体好不好!

网友(2008-09-12):
引用 网友B:
无源晶体的两个电容是作为晶体起振的配合负载使用的,并不是起滤波作用。没有这两个电容,晶体不能起振。
既然不是起滤波作用,不存在从晶体出去的信号比较好还是从电容出去的信号比较好。
个人观点认为震荡过程的 ...

楼主说的应该是谐振器 不是发生器Generator 因此 LS应该是正解 呵呵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