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线换层,有必要加电容吗?

楼主(2008-02-2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比如做四层板,
高速信号线如CLK线,
在换层的地方也就是打过孔的地方,
有必要加电容吗?(此地方未跨隔离)

EMC说要加一个过孔电容
比如电源层是VCC5
地层是GND
他就要求我们在换层的地方加一个VCC5和GND的电容,
我们做的板都是很高密度的了,
再加电容是很痛苦地,而且也不美观。

请问各位,你们也这样做过吗?

网友:
    EMC还说,所有的板子都应该用黄金做个金钟罩,把板子罩起来,这样才能屏蔽。

网友:
    加上可以降低EMC,不加关系也不大

网友A:
    多高速率的阿?到10G了么?设计10G信号都没有这样做.呵呵!
    这样做的确是又好处,但是又一些过了,做设计很多时候都是在找一个平衡点.

楼主:
    是啊,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有些同事也是从别家公司出来的,也没见过这样的做法啊
    但EMC的人老是不依不饶的,毕竟这也是他们的工作嘛,
    他们每次都看着硬件加进去,
硬件可怜巴巴的看着我们,因为他们也不是很想加。
然后就是我们和EMC对峙的时候了。

加过孔的也会有,因为换层的两根线相对参考的地平面不一样,
所以会在换层最近的地方加一个地孔,这样回路的面积最小,
这个一般用在四层以上的板。

网友:
    反过来说高速的始终信号在处理过程中是要12分的小心,自己设计中要多方小心.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引起EMC问题的地方,要做到这点你又必须很熟悉PCB上可能引起EMC的地方在哪.
时间长了你自己做的设计EMC就一次就可以搞定了,用不到什么EMC的人说什么,他不如你熟悉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些书说:在换层的过孔旁边打个地孔.
    但不知作用大不大.

这个我以前用HFSS仿真过,的确是很又效果的.而且国外的设计要求中也是这样要求的.
但是加电容就又一些过了,从原理上说这个电容的大小必须很合适信号的频率才能起到作用,如果加的不当又会引入很多其他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由高速信号的过孔带来的EMC应该数量级别不是很大的,用一个地孔完全可以解决掉,用电容也需要地孔的,应该是一种劳命伤财的做法.

网友:
    EMC有仿真的结果么?仔细研究一下,他说的不一定就可靠,很多硬件工程师和EMC工程师的水平都是很烂的.

网友:
    比如电源层是VCC5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地层是GND
www.eda365.com他就要求我们在换层的地方加一个VCC5和GND的电容,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我们做的板都是很高密度的了,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再加电容是很痛苦地,而且也不美观。

这个要求看起来还是满合理的,个人觉得位置上是可以协调的.

楼主:
    多谢楼上仁兄的答复,
    我们的EMC是在板子快做完,后期才会介入的,
    所以,要是改起来真的很烦。。。

网友:
    呵呵,如果对单板设计有好处,最好不要又任何抵触的心理,但是还是跟他们说明白这次可以改,但是下次请他们务必提前介入,以减小不必要的工作量.
    丑话先说头边,下不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高速率的阿?到10G了么?设计10G信号都没有这样做.呵呵!
    这样做的确是又好处,但是又一些过了,做设计很多时候都是在找一个平衡点.

    抛开技术问题不说,你这句话说到点上了,PCB设计决不仅仅等同于layout那么简单,也不是只有EMC和SI,PCB工程师只懂EMC或只懂SI都是不够的,还有机械、热设计、Manufacture、SMT、TEST、COST、Time To Market。。。,优秀的PCB设计是各种矛盾的均衡,而不是只兼顾某一方面而不顾其它,PCB设计师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能设计出优秀的PCB,我一直认为,PCB工程师是最值得尊敬的研发类工作岗位之一。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描述PCB设计工作,那就是:任重道远,如履薄冰。

楼主:
    严重同意,下面是我以前写给我们老大的话,呵呵,见笑了。

从工作的难度上看
    1.

    PCB
    是所有设计思想的载体。无论是逻辑、结构、散热、EMC、电源、各功能模块等等,他们所做的设计最终设计理念的实现还是在一块成品的PCB上,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的,都是为了研发出一块实现应有功能的PCB产品。他们所有的设计思想在PCB这里是一个汇总,是PCB工程师在将他们各部分工程师的思想不断去消化去融合,最终统一到一块完整的PCB板上。
    所以,作为一个PCB工程师必须是有“灵魂”的,对于逻辑、结构、散热、EMC、电源、各功能模块等等都要有所了解,能够了解他们所描述的设计,将各部分设计变为现实。PCB工程师不应该是单纯的去做,而是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做,应该做哪些。
    设计是没有完美的,只有将各部分相互平衡,而找这个平衡点的人,就是PCB工程师。
    2.
    我们希望,提高公司对PCB部门的重视程度。PCB工程师应该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并不是单纯的布线那么简单。其次,多针对PCB开展相关的培训,对每一部分都略知一二,这样做PCB的过程中,才可能从被动变主动。

网友(2010-03-10):
嗯,我们是加一个小电容的(6G信号)

网友:
贴子不错,顶起来。
有的HW的要求很扯淡,短短一根RJ45的网口线也要求走5-7的差分间距40mil,P\N等长控制在1mil之内,说什么控制衰减抑制串扰,而另一块板子3.125G的XAUI走4-4间距12mil走了近万mil也没啥事,我就服了,要求严可以理解,也不能太扯淡吧!

网友:
很多要求不是根据理论计算、实际经验得来的——理论不懂、经验没有,然后给你YY出一大堆要求

网友:
发了几句牢骚扯远了
回到你的问题,我们的做法:打保护地孔。

网友:
楼上的打保护gnd过孔是不是也根据经验呢?
打多少?
打多近?
孔的大小设定有没有讲究呢?

网友:
高速线换层,比如开始在top层走线
换层必须打孔
如果不做盲埋孔的话
换到哪一层是最OK的
如果layer2是gnd的话,有些人就很随意的换到Layer3层
走一段stripline后再从bottom或者从top层通过via出来到RX端
这种走法和直接走到最中间层或via直接换层到bottom层,这几种走法哪一种最好???

对于Via-stub的要求是可以通过仿真看出好坏结果的
不是无中生有的
也许时域看不大出来
但从频域肯定可以看出优劣

网友:
楼上的打保护gnd过孔是不是也根据经验呢?
打多少?
打多近?
孔的大小设定有没有讲究呢?
引用 网友C:

显然也是经验!!
多少没要求!
距离没要求!
孔的大小没要求!
有时RP好了没地方打或者忘了打,也没人说你。-_-!!!汗一把。

要是哪位大大能给来张自己仿真的结果的图就好了,看看各种做法实际效果有多大差别。

公司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基本都是凭经验——这个板子这样做了没出事,以后板子也就这样做了。-_-!!!又汗一把。
再就是看到个资料,说怎样做怎样做好,想想,嗯~貌似就是好,我们以后也这样做。-_-!!!

网友:
高速线换层,比如开始在top层走线
换层必须打孔
如果不做盲埋孔的话
换到哪一层是最OK的
如果layer2是g ...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问题,我来补图:

网友:
1.如果参考层发生变化;而且2.信号换层处有放电容的空间;那从SI还是EMC的角度都最好放一个小电容。

网友:
如果参考层都是地平面,只需在换层过孔处打地过孔即可

网友(2010-05-05):
记得有些书说:在换层的过孔旁边打个地孔.
但不知作用大不大.
引用 网友B:

   reference的层面不同,打一个地孔是必要的,当然需要要求信号全部是reference地平面的

网友:
这种我觉得只有上GHZ的考虑了,几百M不用考虑这么多的,我们上GHZ的都没讲究这么多的,

网友:
呵呵,有机会可以自己试着定量的测试一下加前后的差别。

网友(2010-06-25):
回复 网友D: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加电容不解决根本问题,弄不好有可能适得其反。

慎重

网友(2011-01-27):
    好久没看到这样的讨论了!!!就是没有一个用啥软件去仿真,怎么样去仿真的帖子看到!!!LZ加油!!!

网友:
    1)换层
换层后参考层不变,加via
    换层后参考层变化,加capacitor
2)跨区
换层还容易处理,尽量不要跨区,这个对EMI影响甚大,不得已跨区,跨区的两个网络之间加capacitor,位于信号线正下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我们做PCB 没有你们这么正规啊,好羡慕你们哈。

网友(2011-02-28):
    各位,参与一下。首先回答上面的主体问题:
    如果设计四层板,低速时钟,比方说100M左右,换层处加过孔对EMI有好处。原因电容为信号提供了200M以下信号回流。200M以上的回流要靠PCB综合层间电容和其他电容的综合回流电容来完成。对于via孔,只有换层的两个参考平面网络相同才作用明显。否则作用微弱。
    接下来参与第二个问题,PCB设计的重要性无可厚非,我很同意上面的看法。但是国内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产品技术含量低。技术水平偏低。竞争激烈,没有研究深刻。目前很难有比较好的发展。只能寄希望未来。

网友:
    电地完整性、信号完整性分析导论!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thread-tid-43-fromuid-17486.html

    楼主看看此贴,上面出现了您说的问题

网友:
    记得有些书说:在换层的过孔旁边打个地孔.
    但不知作用大不大.

网友:
    看来我做的板都是太简单了   公司还没要求过这样做

网友:
    PCB工程师太累,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而且还要兼顾各方要求,真是如履薄冰!做的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或者出问题几乎都是PCB来扛的。

网友(2011-04-11):
    如果信号换层后,参考层从电源变为了地,或者相反的,那就要加个电容好些了,回流路径会短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一定作用,可预留一下,过孔都有寄生电容,电阻,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过孔的影响。

网友:
    我们的做法一般是,
有空间:如果只是双层板,且一层没GND,就只加电容,多层板再加过孔
无空间:双层板什么都不加,多层板加过孔。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F:

请问于博士,您提到的负面影响指的是什么?因为公共返回路径而所引起的串扰吗?还是对PDN阻抗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