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阻抗计算问题

楼主(2008-02-28):
最近到处乱弄弄,发现下面图中的算的值不一样的,是不是我设置的错了??这个东西主要是怎么用的呢?

这个是allegro 里设置层叠时的

而用另外的软件算  (如下图的)  结果和上面的出入也很大

是不是我设置的错了??那么上面自带的那个东西主要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一般ALLEEGRO自带的计算工具不是很准的,我们一般用SI6000,SI8000,不过往往厂家还会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再去调整的

网友:
没实际意义,发给板厂时他们会自己设置好的

网友A:
需要在allegro里設置material的阻抗系數,就可以得到和polar一樣的數值。。
系數最好要和廠商那里得到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allegro里設置material的阻抗系數,就可以得到和polar一樣的數值。。
系數最好要和廠商那里得到的一樣

在哪里调呀   我真很菜

网友:
SI软件的线宽有上下2个参数,allegro只有一个

网友(2008-04-04):
其实是不太准的,感觉和PADS的准确程度差不多,主要是参数太少造成的不准确。一般来说SI8000比较准了,我们公司和大部分PCB厂都用它,大部分材料的参数都要从PCB厂得到。
这是我上传的SI8000,大家可以去下载试试,有图例,一目了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5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