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CK是否有必要包地?

楼主(2008-02-28):
最近做一个案子遇到一个争执不下的总题:
就是CLK线是不是要包地,(也就是高速信号线)
逻辑坚持要将所有线,每一根都包地,
EMC说不要,
最后是逻辑赢了,

但是我就是想问,倒底包地好不好?
这知道坛子里有好多做仿真等高手,
请问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都是包地,做法不一样,效果可能就是相反的,包地做的不好,不如不包,除非是整体的铺地的铜皮,周边又必须打上规则的地过孔,其他的方式不推荐.

楼主:
我们的做法是,将所以的CLK线还有成对的高速线都包,所有的哦,几十根,
对,是会隔一间距打VIA,不过都是用7MIL线地线连
我老大也不确定逻辑所要求的做法对不对
所以让我代笔发贴子,问一问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做法是,将所以的CLK线还有成对的高速线都包,所有的哦,几十根,
    对,是会隔一间距打VIA,不过都是用7MIL线地线连
    我老大也不确定逻辑所要求的做法对不对
    所以让我代笔发贴子,问一问大家。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了,对“包地”这两个字来说,重点不是“包”,而是“地”,没有可靠接地的“包”,等于不包,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如果你决定包地,一定要让它可靠接地。对于一般的时钟和高速线来说,只要你能保证足够的线间距,90% 以上的情况都是不需要包地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做法是,将所以的CLK线还有成对的高速线都包,所有的哦,几十根,
    对,是会隔一间距打VIA,不过都是用7MIL线地线连
    我老大也不确定逻辑所要求的做法对不对
所以让我代笔发贴子,问一问大家。

    呵呵,那你就不要包了,为什么要求整体铺同呢?这是因为CLK线到地的距离是一定的,可以保证的,但是你走线的这个距离是不能保证的,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信号对地的距离就会发生改变,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了,对“包地”这两个字来说,重点不是“包”,而是“地”,没有可靠接地的“包”,等于不包,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如果你决定包地,一定要让它可靠接地。对于一般的时钟和高速线来说,只要你能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一般CLK不包地,但于其它线保持3W规则,少打过孔

网友:
    看你的clk最高频率是多少咯,一般超过50MHz的话最好包一下,打VIA和下面的地平面连起来,这个主要是减少窜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一个案子遇到一个争执不下的总题:
就是CLK线是不是要包地,(也就是高速信号线)
    逻辑坚持要将所有线,每一根都包地,
    EMC说不要,
    最后是逻辑赢了,

    但是我就是想问,倒底包地好不好?
这知道坛子里 ...

    此类问题如果出现争执,一般听emc也不会听逻辑的,原因emc本来就是吃这口饭的,逻辑都是基于理想case,不懂为什么逻辑赢了。
其实包地+等间距过孔在layout上很难实现,尤其数量很多,板子很密的情况。尤其在从芯片出来管脚附近,包地线的via都很难打,搞不好还弄出天线来。
    往往放大线间距在layout实现上更好。
其实这个案子的焦点不在哪个方案好,而在于layout能实现的程度,所以layout最有发言权,而emc工程师是偏后道的,比逻辑(偏前道的)更有发言权。

    此类case可以仿真

网友:
    如果有参考的地平面,包地的效果对emc辐射改进甚少。没有参考的地平面时,要使包地的线环路最小就可以了。

网友(2008-04-12):
    我觉得得看注重哪个问题了
像我们较看重EMC所以都要包,而且一定要走内层!最好有两个地层夹着(多层)
呵呵,有无和我观点一样的啊.

网友:
    不对的请指教

    一般有完整地平面作为参考的,都没必要包地,
    给它个3w规则,
    要是都包,
    那板子上那么多10g 6.125g 3.125g 的线,不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类问题如果出现争执,一般听emc也不会听逻辑的,原因emc本来就是吃这口饭的,逻辑都是基于理想case,不懂为什么逻辑赢了。
其实包地+等间距过孔在layout上很难实现,尤其数量很多,板子很密的情况。尤其在从芯片 ...

    因为逻辑是一个老华为,在公司牛得很。

网友:
    如果有完整参考平面就不需要包,只需遵循3W原则即可。

网友C:
    对于CLOCK线的处理,主要有两个目的:1. 防止串扰,2. EMC

    对于第一个目的,处理方法有包地和3W原则之分,按照3W原则布线,对于相邻信号线的影响已经很小了,信号线上的串扰不会很明显。而如果使用包地,则要保证地线有良好的接地,意思就是每隔一段距离要通过过孔与地平面层进行连接,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隔离效果。当然,包地更浪费PCB空间。
    第二个目的,因为CLOCK线会有比较大的空间辐射,所以一般最好将CLOCK线走带状线,通过上下地层耦合进行EMI控制,以避免带来严重的EMI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CLOCK线的处理,主要有两个目的:1. 防止串扰,2. EMC

对于第一个目的,处理方法有包地和3W原则之分,按照3W原则布线,对于相邻信号线的影响已经很小了,信号线上的串扰不会很明显。而如果使用包地,则要保证 ...

請問一下: 帶狀走線是什么樣的走線?是指平常的水平或者是垂直走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 帶狀走線是什么樣的走線?是指平常的水平或者是垂直走線嗎?

带状线是在PCB内层的布线,跟微带线相区分。
依靠上下平面层的屏蔽作用,可以起到很好的EMC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CLOCK线的处理,主要有两个目的:1. 防止串扰,2. EMC

对于第一个目的,处理方法有包地和3W原则之分,按照3W原则布线,对于相邻信号线的影响已经很小了,信号线上的串扰不会很明显。而如果使用包地,则要保证 ...

我觉得还是要看下频率再来谈这个才有意义,高于20m的我们公司的emc 都强调要包地,有时间3w原则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搞的定的10w的时候才能消除98%的辐射,所以还是尽量的包地处理好

网友(2008-05-12):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要看下频率再来谈这个才有意义,高于20m的我们公司的emc 都强调要包地,有时间3w原则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搞的定的10w的时候才能消除98%的辐射,所以还是尽量的包地处理好

看要求是不是很严格了,说实话,3W原则只能降低70%的串扰。
对于EMI要求非常严格的产品,使用包地与带状线走线是双保险措施,当然,前提是保护线要有良好的接地,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网友:
没有3w规范啊,只有1h,2h,3h和5h规范。线与线之间的距离都是用h来规定的,从来没用过w来规定,h是信号层到参考面的距离。    线与线直接的串扰与h有着直接的关系,h越小,串扰越小。一般来说,5h是最安全的距离,这种距离下,窜扰可以忽略。特别是达到ghz的信号,如fsb,pcie,sata等,他们一般都要且有5h,至于ddr2,一般是2h,并不是是ddr2频率不高,主要是空间限制。pci信号1h就够了,当然,如果线与线的距离小于1h,w会对窜扰有影响,一般来说,线距要求大于线宽。
    使用薄的介质,信号品质会更好
    还有20h规范,那是对于一些在主板边缘的信号,要求信号据板边缘大于20h。而3w是指再绕线绕成ㄇ字形才会用到,
走线时的绕线距只用2w

网友:
3W原则你需要参考EMC红宝书(电磁兼容和印刷电路板)里面讲的,在第七章信号完整性与串扰中有提到。你所说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3W原则。

这本书的电子版论坛里有,自己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逻辑是一个老华为,在公司牛得很。

没必要,大概估算一下即可满足大多数公司的产品要求

也就是中兴华为之类的公司需要那么严格

网友(2008-06-15):
对于CLOCK线的处理,主要有两个目的:1. 防止串扰,2. EMC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对于第一个目的,处理方法有包地和3W原则之分,按照3W原则布线,对于相邻信号线的影响已经很小了,信号线上的串扰不会很明显。而如果使用包地,则要保证地线有良好的接地,意思就是每隔一段距离要通过过孔与地平面层进行连接,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隔离效果。当然,包地更浪费PCB空间。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第二个目的,因为CLOCK线会有比较大的空间辐射,所以一般最好将CLOCK线走带状线,通过上下地层耦合进行EMI控制,以避免带来严重的EMI问题。

非常赞同!

网友:
我是做PC主板的,主板上100M包含以上的CLK多了,CPU CLK目前最高到了333MHz,还没有见过讲CLK包地的,
我们板子上唯一包地的地方是RGB三根线。
其实只要W:S控制的好,加上少打过孔,不走脏的地方,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包地并打地孔连接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多少线能这样做呢, 面积毕竟有限!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包单一地线和空出间距到底哪个好!???

网友(2008-09-24):
综合考虑  原则上讲 包地更好些 单一定要可靠接地

网友(2008-12-17):
对于CLOCK,我觉得还是要采取包地,这样就会给CLOCK一个很好的地平面,以保证CLOCK正常传输。也可以避免一些EMC问题的出现。

网友:
对于有参考地平面的可以不包,保持3W的space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参考地平面,从信号回流上考虑,还是很有必要包地,高速时钟信号的回流路径会沿信号路径返回(因为高速信号以感抗为主)对它进行包地起到很好的信号回流作用。

网友F(2009-02-03):
包地只是方式,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地的回流路径最短化,以减小EMI辐射,个人认为在包地之前可以考虑多打地孔,与其它的讯号线保持较宽的SPACE

网友:
同意这个,很多人 方式和目的 都搞混,千篇一律照搬书读死书,呵呵,当然对于那些对电路理解不深的人也有好处,只要接 地 怎么都错不了多少。

包地只是方式,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地的回流路径最短化,以减小EMI辐射,个人认为在包地之前可以考虑多打地孔,与其它的讯号线保持较宽的SPACE
引用 网友F:

网友:
包地也有包坏了的~~~,大多数情况下不用包
带状线不用包,微带线看EMI要求包。注意间距,包地线太近会影响阻抗的。

网友(2009-03-06):
但从实际使用上来说,包地是很实用的,但是地线到信号线的距离控制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信号线的阻抗都是对地的,太近了肯定会影响信号线的阻抗,对阻抗匹配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做包地处理时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太近

网友(2011-07-20):
逛论坛收获不小,谢谢各位大侠的耐心讲解!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要不出事,大家都有理.........

网友(2013-03-15):
有空间就将几根关键信号包地,注意地线与信号线的距离,且地线要均匀打上GND via孔,若没空间就不要包地了,实施3W原则即可,前提是有参考平面。最好是将关键高速信号线走在内层即走成带状线,这样对于EMC好。

网友:
    地上打过孔的间距一般留多大?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以年纪论经验的案例了,呵呵,个人认为,有参考平面就遵守3W规则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