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没有命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看图

楼主(2008-02-28):
那,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Bus不能这样命名的阿,

网友:
To make connections to a bus, you label the bus, label the
signal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bus, and assign an alias to
each signal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bus. Each signal bears
an alias that is within the bus range. For example, if the bus
alias is ADDR[0..3], the four bus members must bear aliases
ADDR0, ADDR1, ADDR2, and ADDR3.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把总线和entry删掉了,只用

网络名字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名字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