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 Designer 启动问题

楼主(2008-02-28):
dxdesigner 无法启动,说路径错误

Unable to initialize Viewdraw-check WDIR and active project
Error retrieving primary directory:"primary directory is not specified in viewdraw.ini"

我又没有更改ini文件,怎么就找不到了呢,现在无法启动
。。。。。。。。请教高手~~~~~

网友:
WG 中的 dxdesigner 启动错误

我也有  截图 如下

网友:
希望 能能够 解决

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希望 能能够 解决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08-07-18):
打开DashBoard ,把涉及到的Project全部Remove掉,打开Viewdraw.ini ,在最后面增加库路径信息,可以参考其它设计的Viewdraw.ini

网友(2019-10-18):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