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SPICE模型转换成ibis模型?

楼主(2008-02-29):
小妹想用cadence做仿真,但是手头上只有器件的spice模型
而之前学的书上都是用ibis仿的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妹想用cadence做仿真,但是手头上只有器件的spice模型
    而之前学的书上都是用ibis仿的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照片是你啊 好pp

网友A:
    发给我帮你转吧。

楼主:
    麻烦了哈~~~~
    见附件
下载以后把后面.doc去掉就行了哈
    谢谢~~~

网友(2011-11-24):
引用 网友A:
发给我帮你转吧。

我最近用HyperLynx8.1做PI仿真,用的是TI的电源芯片,它只提供Hspice模型,我需要ibis模型,不知道你能否将转换程序发我,多谢啊。。帮帮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