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改了个元件,竟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用原来的名字命名老是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怎么样都搞不定;大虾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numbdemon,你有什么 好的办法吗?

谢谢啊!

网友:
update cache也不行了?

网友:
先下班了,8点上线

楼主:
我不知道 哪里update cache啊 ?

!!!!!!!!!!

网友:
就这样,在cache中找到你那个元件,然后update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l; Y2 a$ v/ g就这样,在cache中找到你那个元件,然后update就好了
    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