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时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2008-03-02):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BANK1 AND BANK2  (4.00, 2.1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BANK1 AND BANK2  (9.70, 2.0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BANK3 AND BANK4  (9.80, 2.1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BANK3 AND BANK4  (4.40, 2.1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BANK5 AND BANK6  (2.60, 2.3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BANK5 AND BANK6  (8.00, 2.3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POWER AND CONFIG  (2.30, 1.4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1, EP2C20 POWER AND CONFIG  (4.40, 6.40)
我调用元件的时候操作方法一样,但只有BANK7 AND BANK8 没有报错,其余几个都报错了.
还有就是我在多页原理图中使用分层端口符号,结果报错: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DRAM_CKE:  SCHEMATIC1, EP2C20 BANK1 AND BANK2  (2.70, 4.80)
我是在一个电路图上设置端口为output,另一个图上则为input,结果就产生上面的错误,改成一致的就没问题了,但我不明白的是,从原理上说不是一个input,一个output才连接正常吗?为什么都是input或output才可以?我看网上下载的原理图也是一个input,一个output?
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教大家怎么修改啊.谢谢了

网友:
上传个原理图看一下!

楼主:
上传的原理图,.我现在把端口都改成一样的

楼主:
知道的麻烦给点意见,折腾好久了,一点头绪都没.
谢谢啦

网友:
原理图问题比较多,这里只回答有关DRC错误的原因
你自己把所有U2的part都看一下, 原理图中U2各个部分调用的source package不一样,有的是"EP2C20_31"有的是"EP2C20_29"等等,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元件。再画一遍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Port, 请牢记:
port只针对层次式原理图才有意义,在平坦式原理图中出现port虽然不影响电气连接(事实上也没有错),但是DRC肯定有问题。像你说的两端口都改成input才能避免DRC标记,但是理论上又说不过去。
建议平坦式电路图都使用offpage connector作不同页面之间连接,这样才不会DRC出错,input/ouput类型也能匹配
最后一句,尽管你图上port有问题,但是不影响电气连接,也就是不影响网表,不影响layout。所以,就睁一支眼、闭一只眼就当没看到吧

楼主:
我之前也是一样调用的,奇怪啊.现在我重新画了一遍后就好了.
谢谢版主,原来看那个就知道是不是用的同一个元件.晕.我都不知道.

网友:
    还是numbdemon版主经验多啊。

网友(2008-09-01):
    numbdemon版主请不吝赐教。

    我用capture cis 画的层次式原理图,结果也出现了上面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把元件分成多个部分,不存在调用的问题呀。请您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个图的DRC这么我好几天了。
您有邮箱吗?我把设计发给您。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