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das导出的gerer文件如何对齐的话导入cam350就能直接拼版?

楼主(2008-03-02):
    从pdas导出的gerer文件如何对齐的话导入cam350就能直接拼版?
是不是这样的呢
    高手指点
假设都是4层板 板厚参数相同

    是不是导入要拼版的所有文件 然后手动把他们放置在一个靠近的位置
用2d线边框出来
    再导出gerber文件给制版厂就行了吗?
    是这个流程吗?

楼主:
    谁比较清楚这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pdas导出的gerer文件如何对齐的话导入cam350就能直接拼版?
是不是这样的呢
    高手指点
    假设都是4层板 板厚参数相同

    是不是导入要拼版的所有文件 然后手动把他们放置在一个靠近的位置
    用2d线边框出来
    再导出 ...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问一下cam版主吧

网友A:
    pads导出gerber文件,把两个文件导入cam350里面,(注意这里有时候会出错哦,不是专业人士误用)之后移动到附近,再把相同的层合起来.(因为有两个top,两个bottom)合完之后检查!最后导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导出gerber文件,把两个文件导入cam350里面,(注意这里有时候会出错哦,不是专业人士误用)之后移动到附近,再把相同的层合起来.(因为有两个top,两个bottom)合完之后检查!最后导出即可!

注意这里有时候会出错哦,不是专业人士误用????
啥意思
    你的意思是文件名可能有重复对马?如果两个文件输出的文件都是一样的就自动个层在各层了吧

网友(2012-06-11):
    把gerber直接导入cam350,然后把对应层放在同一层来拼版,我遇到的问题是nc drill文件位置不对,请问如何解决,还是不予理会,谢谢

网友:
    拼板最好用CAD,畫個外型就可以了。何必搞GERBER啊,還麻煩很。。。真是沒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