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定了,ODBC数据源改不回系统默认的了

楼主(2008-03-03):
怎么办?我只是玩玩随便输入几个参数;不是标准的那中BOM表格式;并且按着老大numbdemon提供的学习一下,谁知道却改不回来了;

网友:
你放心  随便你怎么改 都能改回去
而且CIS默认的数据源 还有DBC配置只是给你参考用的,也就是用来玩的

楼主:
版主,

怎么弄回来啊?

网友:
到别人机器上拷贝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ini  覆盖就好了

楼主:
哦,谢谢了

哦,这样,我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学啊;怎么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我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学啊;怎么拷呢?

自己设置也可以改回来,步骤比较多,你一定要用CIS默认的那些设置么?
我这里也没有最原始的了, 都是公司自己用的,整个一套系统,也没法拷给你啊

楼主:
也不是,因为用CIS默认的话,可以连到internet

中的数据库里面去

网友:
看看 网友谁能上传一个呢
我个人电脑上有备份的, 不过得等下班后咯

楼主:
哎,斑竹

怎么我把capture.ini覆盖了以后连到数据库的灵敏度变差了呢?以前在Database Part点击每个元件都是显示绿色,但我现在拷了别人的capture.ini过来以后,再点击有的显示绿色,有的显示红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把capture.ini覆盖了以后连到数据库的灵敏度变差了呢?以前在Database Part点击每个元件都是显示绿色,但我现在拷了别人的capture.ini过来以后,再点击有的显示绿色,有的显示红色;

有些参数肯定被改动过了,

楼主:
版主,怎么办啊 ,那个老是变红色啊

capture.ini有其他办法解决吗 ?现在用着不爽啊,不能连到database里面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ure.ini有其他办法解决吗 ?现在用着不爽啊,不能连到database里面去啊

编辑Capture.ini
在里面添加如下几行
[WebResourcesMenu]
URL1=http://www.orcad.com/contacts/
Title1=&Education Services
URL2=http://sourcelink.cadence.com/
Title2=&Source Link

确认最开始几行是这个样子的(D:\Cadence\SPB_15.5.1\改成你自己SPB15.X的绝对路径)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D:\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Samples\BENCHACC.DBC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D:\Cadence\SPB_15.5.1\share\pcb\pcb_lib\symbols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D:\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Library\

网友:
或者这样, 你把你现在的capture.ini传上来
我帮你改

楼主:
谢谢,我现在发上来让你看看吧,谢谢啊

我前面几行都是一样的,只是封装路径里面没有的,我用的是orcad10.5,不是SPB_15.5.1啊

楼主:
我把路径改成我自己的安装路径,

还是变红;但是电阻电容还是可以连到database;另外,所有的那个local part database下面的元件信息里面,那个FootPrint那个没被选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几行都是一样的,只是封装路径里面没有的,我用的是orcad10.5,不是SPB_15.5.1啊

添加了两行,这样CIS explore里面应该不会有红色的了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C:\OrCAD\OrCAD_10.5\tools\Capture\Library

我看你的WebResourcesMenu已经在里面了,现在能连接到Cadence的互联网元件库么?

楼主:
还是一样,

不过也没什么大碍,只是觉得奇怪,没改之前在这个界面下选择所有的元件都是绿色的,但现在却是有的绿有的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也没什么大碍,只是觉得奇怪,没改之前在这个界面下选择所有的元件都是绿色的,但现在却是有的绿有的红;

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CIS是这样的(OrCAD默认),有部分元件是没有元件库的,所以才会是红色。
比如说你图上的SG1843,最初始的CIS就没哟(刚刚用小白鼠试验了把)

楼主:
没有啊,

它是根据打开方式来决定的,比如如果你选中某个元件,然后右键选择Link Database Part,那么就正如你说的一样,但是你如果不是选择某个元件进去,而是在正在编辑的原理图界面下通过: place -database part这种方式进去,那么你所选择的每个元件都会显示是绿色的;我试过了;不过现在由于改了那个ODBC,使得这个功能无法体会了;我都想重装orcad10.5,但考虑到太麻烦,而且影响也不是太大,所以就作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根据打开方式来决定的,比如如果你选中某个元件,然后右键选择Link Database Part,那么就正如你说的一样,但是你如果不是选择某个元件进去,而是在正在编辑的原理图界面下通过: place -database part这种方式进 ...

呵呵,我现在就在做这一套系统,都是公司内部用的,很庞大。不过很好用
用一句广告词:爽歪歪

楼主:
如果我也会做就好了

我现在在学orcad10.5+power pcb呢,你可是高手啊,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学orcad10.5+power pcb呢,你可是高手啊,谢谢你的指教;

呵呵,只是接触的时间长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