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DRC出错的问题
kxx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3-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87本贴由elmma 发表如ALLEGRO专区,请高手们帮忙回答,谢谢!

不是我说他啊,这画的图实在是很过分,不同的元件part非得分配同一个ref,元件不同版本的混用,一点头绪都没有

不过既然版主推过来了, 我下午再回复他

网友:
你重新给元件排序啊;重排以后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个原理图肯定是分多页或者层次来话的,而你的元件排序却没有从整体上去弄,各自排各自的;都是从1开始,就会有这样的报错的啦;

网友:
我也是刚学画CAPTURE的,我为了偷懒,

一下子画了一个层次原理图,有13页之多;结果出来一大串的错误,还有在原理图里做错误标志,密密麻麻的都是绿圈圈;看得我脑都大了,不过都是port口类型冲突居多;我开始改了很多错;但往下看,还是很多,我就懒得再去弄了,因为是照着PDF格式的图去画的,它图本身就画得不好;我呢,又是照本宣科,一字不漏的照画,所以改起来很麻烦;不过现在知道了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该怎么样去避免错误了;也是说学习的目的达到了;

网友B:
”元件不同版本的混用“

版主,怎么样才避免出现”元件不同版本的混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怎么样才避免出现”元件不同版本的混用“呢?

看到图片了么,  图中U2A 和U2B是他原图上的,实际上U2B根本不是该元件的第二分部,它的第二分部是后面的!U2B,
要避免这种事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规范来做,更新了元件库当然要删掉旧元件图然后重新放置元件,或者update cache,  如果公司有针对数据库的规范就更好了

网友B:
哦,你是说这个;

这当然不行啊,我昨天也碰到了,自己改了回来;总之刚学的时候要按规范来操作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当然不行啊,我昨天也碰到了,自己改了回来;总之刚学的时候要按规范来操作才行的;

是啊,有现成的规范最好了。没有的话只能找书看。但是书上通常分不清主次让你茫然
最后不得不去看官方文档

网友(2011-09-23):
现在我也在改一个原理图,数千计的错误,都不会改,麻烦,给我一点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