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3-03):
power pcb当中能不能像protel一样显示焊盘的引脚号。

网友:
powerpcb不行   pads2007可以

楼主:
楼主,pads2005行不行呢?

网友A:
    我就说我的怎么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我的怎么不行呢~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我不是程咬金,我是youyou啊~

网友:
    敢問,要想顯示的話,在哪兒設置啊....?

网友:
    楼主 教教我怎么在pads中显示引脚号哈

网友C:
    在颜色显示设置中勾选PIN number,就可显示管脚号了!

网友D:
    你要是想显示的话,你可以用CTRL+ALT+S   那样你就能看到管脚的定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颜色显示设置中勾选PIN number,就可显示管脚号了!
    这说的是2007里面的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想显示的话,你可以用CTRL+ALT+S   那样你就能看到管脚的定义了

这个命令恐怕不实用啊,我试了下,只是个显示界面而已,我直接点着管脚,就能在左下脚看到了,还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