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走線問題

楼主(2008-03-03):
壇子里怎麼就這麼靜呢?這樣不好!

好了,我有一個問題,各位高人如果看到的話,且不管發問如何不值一看,但還請能夠賜教..謝謝.

以上的圖片中為何有的走線0.4mm看起來那么粗,而有的雖然經查看是0.2mm.但為何幾乎都看不到呢(就是那條黃色線圈起來的)?

网友:
最小显示线宽大于0.2mm

网友:
使用modeless command
R<n> 设置最小显示线宽,小于此值的线则只显示其中心线,比如“R 8”。

另,LZ,凡事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你是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没有回复你的帖子可能原因很多。心态平和一些。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些都是题外话,技术的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2009-09-07):
敲个r0就好了,就可以全部显示了。

网友:
Ctrl+Enter进入Options->Global->Minimum Display 设置最小显示线宽,当然用上面介绍的快捷方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