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忙?

楼主(2008-03-04):
我的orcad10。5为什么每次打开都需要指定那个文件才能打开,这样子非常麻烦,每次都要指定上次的工程才能打开,是否那里可以设置每次打开会显示前一次的档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ORCAD10。5为什么每次打开都需要指定那个文件才能打开,这样子非常麻烦,每次都要指定上次的工程才能打开,是否那里可以设置每次打开会显示前一次的档案。

OrCAD可以记录9个曾经打开的工程, 点 File 就可以看到阿

楼主:
楼主,这样是可以的,但不可以设置再次打开后直接打开上次的文档吗?不用去file下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这样是可以的,但不可以设置再次打开后直接打开上次的文档吗?不用去file下弄。

那你直接双击你的.DSN文件 打开就行了阿
不用先运行程序,再打开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