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用什么做PCB Footprint

楼主(2008-03-04):
orcad中做元件时会要求输入PCB Footprint,请问这个文件应该用什么来设计?
是Layout plus吗?其生成的文件能和concept中的封装做转化吗?

楼主:
PCB Footprint是physical package 吧?
请问是用什么做的?
Allegro做的pcb symbol 能在这里用做PCB Footprint?

网友:
晕,PCB Layout工具都要用Footprint来调封装库的,难道老板画完原理图不用画PCB的吗??

网友(2011-04-15):
请教下,我怎么晓得allegro有哪些封装呢?

网友:
查看.dra文件名称是什么就填什么,最好是自己建个文件夹,另存并重命名为自己习惯的名称(其实大多数靠自己做封装的,有个好处就是心里有底,不会用错元器件) 画电路图时添加footprint名称时与.dra的文件名称一致就可以了.说得可能不是很清楚,等你会了,一切都很简单,麻烦的就是不支持跳线.

网友:
作孽。
友情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