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管脚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怎么定义管脚的标识符.我在原理图上面是BC相联的.到了PCB板上了就是BE相联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是不是不同型号的标识符定义都不一样.

楼主: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原理图上是BB相联.BCP板上是CE相联,怎么会对不上呢,,,,,

网友(2008-04-26):
原理图中管脚number和PCB中管脚number一定要一一对应,要不然就会套了!

网友(2008-08-28):
数字是优先的,如果数字缺失,才会采用字母的。

网友:
赞同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