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布线工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04):
请问一下,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有什么区别!
大家一般用什么工具布线!
哪个简单好学,也就是哪个上手快.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一般结合的用 就是用一个的时候另一个要关闭
    不知道有啥其他好方法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结合的用 就是用一个的时候另一个要关闭
不知道有啥其他好方法没有呢

    是不是那个pads router是不是比较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个pads router是不是比较牛啊

它们是一套工具,,就像人的手和脚一样,,不能说哪个好

网友:
    一般都是先学LAYOUT,LAYOUT用熟了再用ROUTER吧~板子简单没必要用ROUTER吧~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没用过ROUTER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那我就从padslayout学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那我就从padslayout学起!

    你不会PADS?以前用什么软件的?看你在很多版块都留了脚印啊~

网友:
    LAYOUT主要是布局画板框等和后期操作如铺铜等
    铺铜ROUTER里面不行的哦
    ROUTER专门用来布线
有推挤功能很方便     建议先学LAYOUT

网友:
    我认为,布局还是用LAYOUT,布线还是用ROUTER方便一些.它的布线功能要比前一个好用很多.

网友A:
    我是上来就是两个一起学的
在学pads layout的同时学router的
    封装 布局 布线
    尝试尝试
    很快就入门了
布线前嘛就是打开了以后先按它个F3
看到网络就拉呀拉
多拉几下体会一下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上来就是两个一起学的
在学pads layout的同时学router的
封装 布局 布线
尝试尝试
    很快就入门了
    布线前嘛就是打开了以后先按它个F3
    看到网络就拉呀拉
    多拉几下体会一下感觉

这是一句心里话,呵呵
    有没有方法可以设置快捷键的

网友:
    我一直是用Layout的,没用过Router,个人认为:Layout挺好的,手工布线很锻炼人,虽然自动布线快捷方便,但是绝对没有手动布线的效果好,机器没有智能到那个程度呀

网友:
    ROUTER是自动布线器,通常作为LAYOUT的辅助工具。最常用的是BGA的FAN OUT,其它像等长,绕线,差分等也比LAYOUT来得容易

网友:
    有机会试试router!感受一下,只有实际用过才有感觉啊

网友(2008-04-15):
    没有用过ROUTE,不知道怎么用,觉得它很难走出我们想要的线啊,不知道高手们怎么用的

网友:
    怎么有这么多人对layout和router认识糊里糊涂的

    9楼,10楼,11楼说的很清楚。
1、layout是PCB设计工具,有网表导入,bom导出,元器件库管理,布局布线工具,层叠焊盘等一些设计规则定义。另外还有一些与其他PCB工具的接口(CAM,网表导入,PCB导出导入工具,仿真接口等等)
2、router是交互式布线器,绝不是什么自动布线器!实际上就是一款布线工具。当然也可以进行布局布线,层叠焊盘等一些设计规则定义。

网友(2008-05-15):
    我一般只用layout 布总线
其他的线都在router中走

网友:
    两者在功能在各有所长,ROUTER在布在具有LAYOUT不具备的一些功能.同样LAYOUT 具有ROUTER不具备的一些功能.但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ROUTER.

网友:
    ROUTER在走线时能看到长度,不知LAYOUT有没有

网友(2009-01-14):
    看了上面大家的精彩讨论,真的让是小弟大展见识,我一直都是用layout的。可是现在我也想学一下router了。
    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弄了 PADS Router 2007  学习资料给小弟。

网友:
    这两个我都是刚学的,先学的layout,用了大概一两个月后就学了router,感觉router在走线方面要方便的多。不过两个各有用处,一般都是交互着用的。

网友:
    各有千秋,我比较偏爱router

网友(点评):
我偏爱layout,虽然我是菜鸟

网友:
    感觉ROUTER还是很爽,特别是挤线功能

网友:
    实践出真理......两种软件各有所长,自已用心感受就行了

网友(2009-03-09):
    只会protel的人郁闷的走过

网友(2009-05-12):
    对呀,先把LAYOUT学好喽在学ROUTER,

网友:
    layout只有和router配合起来一起用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