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spreadsheet制作出来的器件管脚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是先用excel表制作出需要的管脚信息
然后复制到这个spreadshee表中的
但是
我使用spreadsheet制作出来的器件管脚的问题:
    导出的文件发现管脚不能按照顺时针排列
请问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按顺序从上到下排列pin,元件图应该是顺时针的阿

楼主:
    见附件 出来的是这个样子
管脚序列好像没连续的

网友A:
    ORcad 从电子表格绘制元件时,Pin脚都是按照一定顺序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升序排列),所以根据这个规则,
    左边left和下边bottom的pin脚在电子表格里要倒过来排列,这样就可以实现顺时针排列了。
同样要逆时针的话也可以,只要记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从电子表格绘制元件时,Pin脚都是按照一定顺序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升序排列),所以根据这个规则,
左边left和下边bottom的pin脚在电子表格里要倒过来排列,这样就可以实现顺时针排列了。
    同样要逆时针的话 ...
    看样子还挺麻烦的
    我都是按管脚顺序从excel表里面制作的
这可不是非常的方便
    还得倒着加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还挺麻烦的
我都是按管脚顺序从excel表里面制作的
这可不是非常的方便
还得倒着加麻烦啊

给Cadence提意见哈

网友: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2008-04-07):
    numbdemon真牛,佩服

    TO:
numbdemon
你好,很高兴能碰见你这样的高手,真是荣幸,在工作和其他**地方碰见一个高人,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我看了你好多的回复后,自己再摸索,很多问题学习起来快多了
    但是,我发现你很就没有上来BBS光顾了,太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