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真的被AD6.8害了

楼主(2008-03-04):
我前几天做了一块板子出去打板,板子上有一个槽形过孔的封装,是按照AD6。8的方式做的,但是打板回来可是一个1mm圆形孔,这次真的好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槽形不是这样做的吗?请大家给点建议。是不是我那里设置的问题。因为在设计上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
找工厂的cam工程师去,你看下你的光绘文件,是不是出的slot孔,如果是那就是CAM工程师的事了

楼主:
我输出的是GERBER文件,以前我也没有做个这种封装,但我所设计的封装应是不会有问题的,但你们说的光绘文件是没有的,protel就是没有的,在输出时只有一个输出光圈文件的选项,我都有按照输出过,是不是槽形过孔文件输出的主还需要在那里设置。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状况,暂时还不敢供应商。

楼主:
楼主,麻烦你把我看下,因我不是很会看这个东西,看到怎么是这样的,我不敢确认是不是?框里的四个位置都应是槽形的,但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对吗?

Charge for Gerber file.rar

网友:
你的gerber文件中的钻孔是有条孔的,没有问题,至于工厂为什么没有做出来,你要问他们了

网友:
有呀

很明显看得出来有slot孔呀

网友:
红色为slot孔啊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现在有把握跟他说这个事了,不知他怎么搞的,为什么他我的条形搞成圆形了。总的来说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恭喜LZ,还好不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2009-09-02):
AD的slot空是单独文件,很多厂家会漏掉的!
我就经历好几次,书面写得清清楚楚可人家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像这样把图中所示层合并是否可以实现槽型孔呢?是不也就解决与Protel转换变成圆孔呢?没做过只是猜想,不知道是否可行!如果有做过的希望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像这样正反放置两个表贴焊盘,之后在中间放置禁止布线层,是否可以呢?

网友:
没人回答,顶一下!

网友:
    xingde

    edalulu0201 -1 避免用“顶”、“我顶”、“看看”等纯字母 ...

网友:
    老大,到点是行还是不行啊?那个比较好一点呢?图1比较麻烦一点,但到也不是问题,计算好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不需要搞那么复杂吧。
不过这张图,我觉得你不要放在禁止布线层画,可以到机械层画,并在机械层写上说明,就可以。

网友:
    那要怎样写上说明呢?能说的具体点吗?可是我每次需要钻孔的地方我就用禁止布线层画个圆就可以啊,但是不知道在手动做槽型孔时这样可以不?

网友:
    现在的Altium Designer 默认的器件都用机械层13画出元件的外框,这和你说的会不会起冲突呢,不会在器件下面也掏个窟窿吧!那可糟了,哈哈,见笑了。我现在用那样的器件都把那个层给删掉了,我觉得没什么用。不知各位有何高荐?

网友:
    其實,這只是圖形上的異同而已,只要是那個形狀,然后,最重要的是要跟廠商交代清楚....

网友:
    楼上的做法就是可能做出来的不是金属化孔!
    很多人都是用一堆圆孔堆出SLOT,不过据说是容易断钻头!

网友:
    15楼的办法可行,至少我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