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transient bias point calculation

楼主(2008-03-04):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transient bias point calculation

ast node voltages tried wer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  VCC)    1.3324  (PULSE)    1.7343  (DRIVER)   99.5060 (N00297)     .5884

(N00399)   15.9890 (N01146)    6.5762 (N01335)    6.2369 (N02038)   10.2950

(N02317)   10.2340 (N03099)   12.7660 (N03134)   12.7360 (N04996)     .1681

(N05104)     .1666 (N12141)     .5884 (N13250)    6.2369 (N17746)     .2665

(N17862)     .2665 (N18766)    1.7343 (N19382)    5.3890 (N19798)    5.3890

(N20442)    5.3890 (N20665)     .2665 (N21136)     .2667 (N21824)    -.6273

(X_Q1.4)   10.3070 (X_U2A.x_lm358.6)    -.1045

(X_U2A.x_lm358.7)    2.3393           (X_U2A.x_lm358.8)    2.3393

(X_U2A.x_lm358.9)    0.0000           (X_U2A.x_lm358.a)    1.3292

(X_U2A.x_lm358.b)    -.0032           (X_U2B.x_lm358.6)    -.1041

(X_U2B.x_lm358.7)    6.4426           (X_U2B.x_lm358.8)    6.4426

(X_U2B.x_lm358.9)    0.0000           (X_U2B.x_lm358.a)-10.00E+09

(X_U2B.x_lm358.b) 10.00E+09           (X_U3B.x_lm358.6)    -.1041

(X_U3B.x_lm358.7)   -2.7493           (X_U3B.x_lm358.8)   -2.7493

(X_U3B.x_lm358.9)    0.0000           (X_U3B.x_lm358.a) 10.00E+09

(X_U3B.x_lm358.b) 10.00E+09           (X_U2A.x_lm358.10)     .7528

(X_U2A.x_lm358.11)     .0210          (X_U2A.x_lm358.12) 9.565E-09

(X_U2A.x_lm358.13)     .7455          (X_U2A.x_lm358.14)     .7528

(X_U2A.x_lm358.53)     .9327          (X_U2A.x_lm358.54)     .2190

(X_U2A.x_lm358.90)    3.2243          (X_U2A.x_lm358.91)   10.6590

(X_U2A.x_lm358.92)  -10.6590          (X_U2A.x_lm358.99)     .1775

(X_U2B.x_lm358.10)     .8512          (X_U2B.x_lm358.11)     .0209

(X_U2B.x_lm358.12) 13.72E-09          (X_U2B.x_lm358.13)     .8438

(X_U2B.x_lm358.14)     .8512          (X_U2B.x_lm358.53)     .9327

(X_U2B.x_lm358.54)     .2190          (X_U2B.x_lm358.90)    5.6148

(X_U2B.x_lm358.91)   10.6590          (X_U2B.x_lm358.92)  -10.6590

(X_U2B.x_lm358.99)     .1775          (X_U3B.x_lm358.10)     .8513

(X_U3B.x_lm358.11)     .0209          (X_U3B.x_lm358.12) 33.11E-09

(X_U3B.x_lm358.13)     .8440          (X_U3B.x_lm358.14)     .8513

(X_U3B.x_lm358.53)     .9327          (X_U3B.x_lm358.54)     .2190

(X_U3B.x_lm358.90)  -11.3090          (X_U3B.x_lm358.91)   10.6590

(X_U3B.x_lm358.92)  -10.6590          (X_U3B.x_lm358.99)     .1775

hese voltages failed to converge:

    V(DRIVER)                 =     99.23V  \     99.51V
    V(N19382)                 =     1.733V  \     5.389V
    V(N19798)                 =     1.733V  \     5.389V
    V(N13250)                 =     6.131V  \     6.237V
    V(N01335)                 =     6.131V  \     6.237V
    V(N21824)                 =  -638.23mV  \  -627.33mV
    V(N00297)                 =   578.36mV  \   588.38mV
    V(N20442)                 =     1.733V  \     5.389V
    V(N03099)                 =    -13.45V  \     12.77V
    V(N02317)                 =     10.13V  \     10.23V
    V(N03134)                 =    -13.17V  \     12.74V
    V(N12141)                 =   578.36mV  \   588.38mV
    V(N02038)                 =      9.56V  \     10.30V
    V(N01146)                 =     6.721V  \     6.576V
    V(X_Q1.4)                 =     9.449V  \     10.31V
    V(X_U3B.x_lm358.7)        =    -2.755V  \    -2.749V
    V(X_U3B.x_lm358.90)       =    -11.28V  \    -11.31V
    V(X_U3B.x_lm358.a)        =    10.00GV  \    10.00GV
    V(X_U3B.x_lm358.b)        =    10.00GV  \    10.00GV
    V(X_U3B.x_lm358.8)        =    -2.755V  \    -2.749V
    V(X_U2B.x_lm358.7)        =     2.813V  \     6.443V
    V(X_U2B.x_lm358.90)       =     5.759V  \     5.615V
    V(X_U2B.x_lm358.a)        =     1.327V  \   -10.00GV
    V(X_U2B.x_lm358.b)        =   -5.759mV  \    10.00GV
    V(X_U2B.x_lm358.8)        =     2.813V  \     6.443V
    V(X_U2A.x_lm358.90)       =     3.232V  \     3.224V
    V(X_U2A.x_lm358.b)        =   -3.232mV  \   -3.224mV

  These supply currents failed to converge:

    I(X_U3B.x_lm358.egnd)     =    42.33mA  \    42.44mA
    I(X_U2B.x_lm358.egnd)     =   -21.61mA  \   -21.07mA
    I(X_U2A.x_lm358.egnd)     =   -12.13mA  \   -12.10mA
    I(L_L1)                   =    -1.851A  \    -1.883A
    I(V_V5)                   =   -2.828mA  \   303.48uA
    I(V_V1)                   =    -1.857A  \    -1.883A
    I(V_V4)                   =   -10.00GA  \   -10.00GA
    I(X_U3B.x_lm358.ve)       =  -184.16mA  \   -53.24mA
    I(X_U3B.x_lm358.vlim)     =   -42.33mA  \   -42.44mA
    I(X_U3B.x_lm358.vln)      =   -10.34uA  \   -3.797uA
    I(X_U2B.x_lm358.vc)       =   -21.61mA  \   -21.07mA
    I(X_U2B.x_lm358.ve)       =    1.505pA  \    5.162pA
    I(X_U2B.x_lm358.vlim)     =    21.61mA  \    21.07mA
    I(X_U2A.x_lm358.vlim)     =    12.13mA  \    12.10mA
    I(X_U3B.x_lm358.hlim)     =   -10.34uA  \   -3.796uA

  These devices failed to converge:
    D_D3      D_D1      X_Q1.D1   X_U3B.x_lm358.de X_U3B.x_lm358.dln
    X_U2A.x_lm358.dc X_U2B.x_lm358.fb M_M1      Q_Q2      X_Q1.Q1   X_Q1.Q2

**** Interrupt ****

网友:
能具体点吗?最好有图,大家一起来研究!!!

网友(2008-10-23):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有没有人有解决方法啊,不吝赐教!!

网友(2008-12-03):
关注中!今天我也出现着问题了,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2009-01-14):
求静态工作点的时候不收敛,如果电路没问题,可以通过设置初始条件来解决

网友(2009-08-04):
不收敛的问题,把TL4里面的值从10该到50或100试试,lucky

网友(2009-10-08):
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对话框,找到Option标签页。
修改ILT1为500
ABSTOL修改为1n
VNTOL修改为10u
如果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看一下所使用的模型是不是存在不连续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改进模型了。

网友(2010-10-09):
楼上的解决方法可行吗?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2013-07-17):
顶下,等大侠解决,

网友(2013-09-02):
求好心人帮忙解决。。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
我是修改Simulation Settings-source combine test 裡面的option --> AutoConverge-->點選AutoConverge。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到你。

网友(2014-04-03):
改了option里的值也没用,是电路原因吗。

网友(2014-05-21):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 source 20140520002
L_L1         N16443 N14518  6.8uH
R_R1         N14706 N14518  3500K TC=0,0
R_R2         N14852 N14909  1600K TC=0,0
C_C1         0 N14909  4.7U  TC=0,0
R_R3         0 N14706  1 TC=0,0
R_R4         0 N14852  100k TC=0,0
R_R5         N15507 N14909  100K TC=0,0
V_V1         N14518 0 5Vdc
R_R6         0 N14909  100K TC=0,0
C_C2         0 N14518  10U  TC=0,0
C_C3         0 N14909  22U  TC=0,0
X_U1         N16443 N14518 N14518 N14706 0 0 N14909 N14852 N15507 0 TPS61032

**** RESUMING 20140520005.cir ****
.END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transient bias point calculation

  Last node voltages tried wer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求助啊

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对话框,找到Option标签页。
修改ILT1为500
ABSTOL修改为1n
VNTOL修改为10u
如果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看一下所使用的模型是不是存在不连续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改进模型了。
没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