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tter仿真及解决

楼主(2008-03-05):
众多周知,即便最优秀的IC,从设计之初就注定了jitter的存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又使jitter变得复杂和不可预知。有效的jitter控制会是一件富于挑战且趣味横生的事情。

Total jitter(TJ)可划分为deterministic jitter(DJ)和random jitter(RJ)

当然组成DJ的jitter有:(data dependent jitter)DDJ,(periodic jitter)PJ

DDJ又可分为:(inter-symbol inteRFerence)ISI及(duty cycle distortion)DCD
PJ可分为:(sub rate jitter)SRJ和uncorrelated PJ

RJ的产生是不可预知的,我们的工作应该集中在DJ的产生机理及处理方法的研究

问题:(针对于DJ来讲)
1.如何确定各类jitter的产生机理?
2.如何有效抑制各类jitter的发生?
3.现有何种仿真软件对jitter分析有一个相对细致可靠的结果?

网友(2008-04-17):
同问

希望高手指教  关于各类抖动的仿真 有相关资料最好

楼主:
诚实的讲,当初这个问题提的太大了。
试图通过仿真软件来实现jitter的分类剥离也是不合实际的。
一般SI软件的仿真器中的jitter成分都是要自主添加了,只是为了尽可能的接近实际效果。
一般的芯片手册中都会讲到其jitter大小,当然,这个jitter是固有抖动,我们是无法消除其影响的。
而实际系统可能会受到串扰,反射,EMI等因素的影响引入其他抖动。

深入的了解jitter的产生机理和消除途径事实上应该算是一个技术分支,记得maxim有一篇讲解jitter的文档,不妨搜搜看。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实际的示波器来进行probe分析

PS:你的示波器带宽一定要足够,采样频率>=2信号频率
        你的系统频率是否需要考虑jitter因素

网友:
示波器带宽选择是否应该考虑f3db而不是2信号频率

楼主:
2倍信号频率的问题纯粹是从理论上讲的极限。根据Nyquist采样定律,被测信号的最高频率的每个周期理论上至少需要采两个点。不然会造成混叠。
而实际示波器的的采样频率远不止2倍信号频率,采样频率越大也就意味着采样点越多,那么得到的信号波形可信度就越高。采用线性插值算法,一般需要10个点。所以一般采样率是带宽的4-5倍可以比较准确的再现波形。

示波器的带宽是以正弦波幅度衰减-3dB的频率点间范围为定义的

网友(2010-04-08):
“示波器的带宽是以正弦波幅度衰减-3dB的频率点间范围为定义的”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这样的,功率衰减3dB,幅度下降到0.707。其次,需要注意的是频响曲线-3dB转折点的方式,高带宽示波器尽可能的是Brickwall响应,对应的带内是Flat。

网友:
1.如何确定各类jitter的产生机理?
这个其实是看格jitter分量的本质,以及是如何叠加(调制或耦合)到信号中去的
2.如何有效抑制各类jitter的发生?
首先jitter的各分量分离出来,然后有针对性的从源头解决。比如Pj,假如是时钟泄漏和电源谐波,则需要分别做好对时钟的屏蔽和EMC工作。

3.现有何种仿真软件对jitter分析有一个相对细致可靠的结果?
软件仿真总是在理想情况下,但可以仿真极端情况,适合stressed 测试,ADS由于可以和Agilent的众多测量仪器无缝集成,相对要占优。但事实上,完全可以抓取到数据后在任何一个仿真软件中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