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关视角问题

楼主(2008-03-05):
 看到些DATASHEET上的 TOP VIEW 和BOTTUN VIEW 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角度 是不是我们常说的仰视和俯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些DATASHEET上的 TOP VIEW 和BOTTUN VIEW 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角度 是不是我们常说的仰视和俯视

TOP VIEW 是从上往下看,把个器件放在地上你低头看它
BOTTUN VIEW是从下往上看,把个器件放在天上你仰头看它 所得到的二维图

楼主:
感觉不对呢LS说的

发个图把

网友:
哪里不对?

楼主:
我刚问我个同事 他说BUTTON就是TOP的水平镜象  那应该不是从下往上看吧?

网友:
我那样说也对啊
你同事说的也是对的哦!就是Y轴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