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有没全局命令

楼主(2008-03-05):
请问一下,orcad有没全局编缉命令。我想一次性把电阻加封装。请大家指示一下。

网友:
选中你的设计文件及XXX.DSN,然后查找(Ctrl+F),找到你要编辑的电阻,全部改掉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主,我还是不会,我进去了,现不知在那操作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我还是不会,我进去了,现不知在那操作指点下。

查找的时候不要输入R3, 这样输入:R*,使用通配符来查找,或者什么都不输入,默认就是*
查找全部元件,然后选中你要改的电阻(用Shift多选),Ctrl+E就可以编辑属性了

楼主:
我已进进到这里面来了,是不是要一个个的输入或者用复制命令一下搞定,是这样子吗?
  不像PROTEL那样更改一个可改变选中的或者是全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进进到这里面来了,是不是要一个个的输入或者用复制命令一下搞定,是这样子吗?
  不像PROTEL那样更改一个可改变选中的或者是全部。

OrCAD在这个编辑对话框内也是可以使用复制-粘贴方法的,不过不是Ctrl+c,Ctrl+V
嘿嘿,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51-1-1.html 到这个帖子里去找找看,

网友B:
怎么我按着numbdemon说的

去做,却没有FOOTPRINT项显示呢,而且也不能编辑;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做,却没有FOOTPRINT项显示呢,而且也不能编辑;看图;

后面还有步骤的,在那个界面下选中你要编辑的元件(R3,R4,R5......),然后Ctrl+E
就看到了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

原来最精彩的也是最后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最精彩的也是最后的!谢谢!
    版主故意留一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rCAD在这个编辑对话框内也是可以使用复制-粘贴方法的,不过不是Ctrl+c,Ctrl+V
嘿嘿,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51-1-1.html 到这个帖子里去找找看,

可以ctrl+c与ctrl+v的
    先修改好一个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旋转整列直接ctrl+v就一次性全部修正了

请看附图
    按照步骤依次进行操作即可

网友:
    是 这样,难怪orcad layout的封装这么复杂

    如果是这样转换的话,其实也不复杂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ctrl+c与ctrl+v的
先修改好一个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旋转整列直接ctrl+v就一次性全部修正了

请看附图
    按照步骤依次进行操作即可

    Ctrl+C Crtl+V在这个环境下可以使用,不过与EXCEL交互操作就不行了,而且频繁使用会导致CIS内部error
    个人觉得Ctrl+insert ;Shift+insert好用。记得留一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C Crtl+V在这个环境下可以使用,不过与EXCEL交互操作就不行了,而且频繁使用会导致CIS内部error
个人觉得Ctrl+insert ;Shift+insert好用。记得留一手哦
    顶一下版主

网友: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2009-04-06):
很好,我也学了一招,书上好象没讲

网友:
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