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助 ] PADS Logic 字體問題

楼主(2008-03-05):
[ 救助 ] pads Logic 字體問題 PADS Logic(2007版)在啟動後後新建原理圖時,就出同以下對話框,說是什麼字體問題,在原理圖繪制完成後,導入網絡表到PADS Layout時,記事本里說: part Type 發現不了,PADS Layout中沒有,且都是我自已做的part Type 發現不了,用系統自帶的電阻,電容part Type 都可以導入並識別!! 還請各高手指點我缷什麼字體(注:我的系統是XP2)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救助 ] PADS Logic 字體問題 PADS Logic(2007版)在啟動後後新建原理圖時,就出同以下對話框,說是什麼字體問題,在原理圖繪制完成後,導入網絡表到PADS Layout時,記事本里說: part Type 發現不了,PADS Layout中沒有,且 ...

我觉的跟字体没什么关糸,最好仔细检查一下的的part Type做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自已做的part Type就是導不進PADS Layout中,記事本里說: part Type 發現不了,呐悶!!
期待回復!!

网友:
你自已检查一下,,要不抓个图上来

楼主:
記事本內容如下所示,注:我在自己家里電腦導入可以成功,惟獨在公司里的電腦行不通,
自已做的part Type 庫也有拷到公司里,也有添加自已做的part Type 庫,導入PADS Layout
就沒有自己所做的PCB封裝.

Reading file --  e:\PADS Projects\padsnet.asc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MS-CARD_PART >
JP2     MS-CARD_PART@MS-CARD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SD/MMC3.2_PART >
JP3     SD/MMC3.2_PART@SD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SM/XD-CARD_PART >
JP1     SM/XD-CARD_PART@SM/XD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USB-MINI_PART >
JP4     USB-MINI_PART@USB-MIINI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AU6457 >
U1      AU6457@AU6475A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PH2.0-5_PART >
JP6     PH2.0-5_PART@WAF2001-90S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AMS117-3.3V >
U2      AMS117-3.3V@AMS1117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F-CARD_PART >
JP7     CF-CARD_PART@CF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4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RST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6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2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SA2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1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SA1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SA0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A11 JP1.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1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A10 JP1.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0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25 JP1.5 JP1.A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WPN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4 JP1.A7 R8.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WEB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2 JP1.A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CLE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 JP1.A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ALE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21 JP1.A4 R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CEB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CLK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SD2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SD0
*Part name not found U2
R13.1 R15.2 U2.2 C14.1 C13.1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C16.1 R4.1 JP7.34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4 C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PWR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SPWR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A18 R8.2 R5.2 JP1.22 JP1.12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3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14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RDN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WRN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16 JP1.A1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7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15 JP1.A1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6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14 JP1.A1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5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13 JP1.A1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4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A13 JP1.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3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A12 JP1.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D2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D3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D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SCLK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SINS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11 JP7.50 JP7.8 JP7.10 JP7.12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14 JP7.16 JP1.1 JP1.23 JP1.A1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A9 JP3.3 C5.2 C6.2 C8.2
*Part name not found JP4
C7.2 C10.2 JP4.4 JP4.5 JP6.4
*Part name not found JP6
JP6.5 C9.2 C12.2 U2.1 LED1.K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7 JP7.9 JP7.17 JP7.15 JP7.39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C18.2 C19.2 JP1.26 JP1.11 JP1.10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C20.2 R2.1 JP7.1 JP1.18 C1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CC1.8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 JP7.2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13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 JP7.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 JP7.2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12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4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2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11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3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25 C1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CD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4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10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4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9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1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2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4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8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1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2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0
*Part name not found JP4
JP4.3 JP6.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DP
*Part name not found JP4
JP4.2 JP6.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DM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544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R3.2 JP7.35 C1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WRN1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4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WTN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19 JP1.A2 R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RBY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20 JP1.A3 R6.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REB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2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MCDN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CMD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13 C4.1 JP7.44 JP7.32 JP7.36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3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PWR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A1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CD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D0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D1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1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WP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CD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SBS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R9.1 JP3.5 C6.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CLK1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SD1
*Part name not found JP4
L1.1 JP4.1 JP6.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5V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XDCISN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DECV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CCREG
*Part name not found U2
R11.2 L1.2 U2.3 C12.1 C1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LED
*Part name not found JP7
JP7.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FD15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U1 not foun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RST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SA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SA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SA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WP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WEB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CLE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ALE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CEB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CLK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S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S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PWR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SPWR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1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RD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WR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D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SCLK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SINS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CC1.8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1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1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1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C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1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8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DP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DM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54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WRN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WT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RBY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REB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MCD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CM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PWR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C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WP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C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SBS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CLK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S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5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XDCIS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DEC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CCREG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LE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FD15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去看一下库,选择你添加的库,在选中parts 看看里边有没有元件

楼主:
多谢TianHao提醒!!
我忘记在PADS Layout添加自己所做的part Type库,只在PADS Logic中添加自己所做的part Type库,这是新手常出现的问题。

我从事PCB板Layout工作已3、4年了,一直用的Protel、Altium Designer软件,个人觉得这些软件的原理图绘制功能非常强大及快捷,但在PCB板自动走线时就不行,规则一设多了就走不通或自动走线时间太长,手动走线还行购灵活,但对于6至8层板PCB板Layout时,工作变的巨大而不敢想象。最近学习PADS Logic、Layout、Router,总体感觉Logic功能不够灵活,像地符号、网络号、电源符号都不能复制及阵列,在AD系列中将是非常方面及灵活的,但PADS Router走线功能远远强大于AD系列中的自动布线器功能!

多谢TianHao!!
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不客气,欢迎多提一些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大家才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