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和过孔为什么不连接

楼主(2008-03-05):
pads2005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图:

那个0603的电阻已经打了过孔,为什么那个飞线不是过孔和过孔相连接呢?
请问大家是不是都这样的,有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指点路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哪里设置,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发现可以设定的地方

楼主:
有知道的高手吗?
期待中

网友:
我认为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有飞线就是说明还有没连的地方,都连接上了就应该不会有飞线,至于飞线从哪里引出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有发现你说的这种情况.要不你按CTRL+M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有发现你说的这种情况.要不你按CTRL+M试一下.

问下CTRL+M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mengzhuhao -10 恶意灌水

网友(2008-05-08):
引用 楼主:

问下CTRL+M是干什么的啊?

就是重新生成pin p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