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与数字地的分开

楼主(2008-03-05):
经常看到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开,但在铺铜时怎样设置才能使2者地分开?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是在逻辑上分开,也就是原理图上就要将两个网络分开的。
layout的时候就很好办了。要是逻辑上不分开,而靠layout去分,不太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是在逻辑上分开,也就是原理图上就要将两个网络分开的。
layout的时候就很好办了。要是逻辑上不分开,而靠layout去分,不太合适吧

受教了

网友(2009-05-19):
3# changxk0375 弱弱地问一句,anti_tech是什么意思?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做隔离分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