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能输出asc文件了

楼主(2008-03-05):
不知弄了那里,现在按照以前的方法不能输出*ASC文件了,请指示下。先谢过了!

网友:
你图片上显示的是对的阿。

楼主:
是的啊,我是按照以前的那种方法来做的,可是不行,而且以前输出的那个ASC文件打也打不开了,并提示说找不到但这路径是对的啊,不知怎么搞了》》》我另打开一个工程是可以输出的,不知道现在我这个工程是不是那里设置乱了,所以输出不了

网友:
新建一个工程(DSN), 把原理图拷贝过去看看

楼主:
楼主,这样子行了,但现在没有了边框,边框在那里可以设置,我找不到在那个地方

SCHEMATIC1 _ PAGE2.pdf

楼主:
现在的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设置那大页面怎么还是不行

SCHEMATIC1 _ POWER SUPLAY.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这样子行了,但现在没有了边框,边框在那里可以设置,我找不到在那个地方

边框?没明白是什么

楼主:
1。我搞定了,没有设置好,就是指的没有外围线把整个图框起来,在这两项里建入数值就行了。
2。我想导入AD6。8当中进行layout,这样生成文件怎么导入不了AD6。8中》》》楼主,请指示下。

网友:
没用过AD6,去其他版块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可能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