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测量

楼主(2008-03-06):
假如有一根非常长的RG58(特性阻抗为50欧)电缆线,从地球一直通向月球,并且通向月球后返回到地球.电信号从这根线上传到月球大概是2S,再返回地球也是2S,来回一共4S.有一个0.5S就更新一次测量数据的欧姆表,将这个欧姆表接到这根线上测量阻抗,欧姆表在前4S读出的数据是50欧.这50欧就是这根线的特性阻抗;如果把这欧姆表一直接在这根线上,一天后再来读数,发现此时的阻抗为开路即为无穷大.

不明白一天后为什么阻抗就变为开路了?

网友:
    很简单,因为信号走到头了,不用一天,4S后来观察就是无穷大了。

网友:
    顶!
    有点意思!
呵呵好像不怎么明白

网友A:
    因为这根线是开路的,准确地说,应该用TDR测量,测量海底电缆在哪里断裂,就是用这个办法。

楼主:
    想不到这种测量还会有应用.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不是欧姆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根线是开路的,准确地说,应该用TDR测量,测量海底电缆在哪里断裂,就是用这个办法。
    为啥是开路的呢
    如果有信号始终在线上传输呢

网友B:
    题目里有些隐藏的东西,千万不要被迷住了

    RG58-同轴电缆,所以可以认为是两条平行的传输线
它在月球绕了回来,但是两端都没有连接。
仅仅是在测量特性阻抗而已,就像allen说的TDR测试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题目里有些隐藏的东西,千万不要被迷住了

RG58-同轴电缆,所以可以认为是两条平行的传输线
    它在月球绕了回来,但是两端都没有连接。
仅仅是在测量特性阻抗而已,就像allen说的TDR测试就是这样的

有点意思
那如果我将同轴电缆在月球那端连起来,再用欧姆表分别接到电缆的缆芯和屏蔽层,是不是就保持50欧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
    那如果我将同轴电缆在月球那端连起来,再用欧姆表分别接到电缆的缆芯和屏蔽层,是不是就保持50欧姆了?

前2s是50欧,以后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2s是50欧,以后是0。

原来如此,好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根线是开路的,准确地说,应该用TDR测量,测量海底电缆在哪里断裂,就是用这个办法。

长知识

网友(2009-06-12):
    前2s是50欧,以后是0。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前4s是50ohm,以后才是0
    笔误?

网友(2010-07-19):
这只是一个假想,Bogatin 就这么写过。由于DMM的采样率太低,一般都是3次/秒,实际中只有用TDR才能看到RG58 开路的情况。

至于海底电缆的断裂的测量,原理简单,但实施起来可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