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EMI请教

楼主(2008-03-06):
有个客户做了块数码相框的板子,下图是EMI测试的结果;板上最高的频率是SDRAM的CLK,156MHz,请教一下有何改进办法
水平

垂直

下图是PCB LAYOUT,黄色的就是SDRAM CLK信号,白色的是地线,LAY2是GROUND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过孔非常的浪费,走线拓扑也没什么讲究,分支很多。SDRAM好像只有一片吧,为什么不把去藕电容和SDRAM同一面呢,地址线上的那些端接的排阻也应该靠近控制器而不是SDRAM。
FLASH与SD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是共用的吧,如果把FLASH与SDRAM摆在一起,一个横着放正面一个竖着放底面,走线会简单不少,如果原理图方面再在那些排阻方面配合改动一下,走线会很顺的

网友:
    从EMI测试结果来看,超标不全是这根黄色的时钟所致。
单看这根时钟线,包地几乎没有什么用,接地孔太少了,时钟的匹配电阻旁边居然还并了一个电容,看不明白,是想组成低通滤波吗?如果是,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感谢两位版主深夜还上线回复,这个论坛是个朋友上个星期天介绍的,我进来看了看,看到了那篇EMC设计交流的帖子,想起去年一个同事曾经跟我说过他在一个QQ群(好像叫专业PCB LAYOUT吧)里有组织在南山开一个EMC交流的研讨会(免费;嘻嘻),问我去不去,当时我想自己并没有获得邀请,贸然前去是不是唐突了些?所以就婉拒了,现在想想实在可惜,哈!
    好了,拐弯抹角的攀关系到此打住,还有问题想再请教一番,菜鸟提问,请君莫笑!
1.关于去藕电容,放在与于SDRAM同一面的效果与放在不同面的效果有何区别?其电源的路径如何效果更好?是不是如果放在同一面,电源从电源层过来,经过去藕电容再进入SDRAM的POWER PIN效果更佳?
    2.地址线上的那些端接的排阻其实上一版是没有的,后来为了改善EMC,才又加上去的,据说是为了降低数据信号的幅度,不过我看前后的测试结果比较,感觉作用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靠近控制器,还是因为这些排阻只能起阻抗匹配的作用?
    3.走线拓扑需要什么讲究呢?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广,可否指点一下SDRAM,FLASH,MAIN CHIP之间的效果比较好的走线拓扑?
    4.这次的测试结果导致EMI超标的还有读卡部分的数据信号,以及数字屏的信号;读卡部分据客户说已经解决了,用的也是加大排阻的办法(搞不懂^_^),但出现了其他问题,这个暂不管;屏部分在FPC排线上增加了磁环,也已经解决了,就剩下SDRAM的CLK部分了;请教一个十二分菜的问题,象这种信号的包地,到底怎么样包才正确,即使包正确了会有多大的效果?
    5.时钟的匹配电阻旁边并了一个电容,据说是用来组成低通滤波的,为什么没有必要呢?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感谢alooha的详尽回复,但对于所提到的 " 图中的地址信号幅度大,明显是末端负载反射引起 "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针对你某个频率段辐射大的话,你可以考虑加个磁珠.
   线路负责反馈引起的话,我想你价格电阻接地应该可以吧,只是个人想法,需要高手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