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WG 与PADS 同时安装的方法

楼主(2008-03-06):
Email:xiesonny@163.com
先安装软件,不管是先WG(2004 或2005 都可以),还是先pads,都没关系.
装完之后,将LICENSE 文件复制到同一目录下,如果先安装的软件LICESE 后缀为DAT,
那么后一软件你可以用TXT 后缀.
之后,在环境变量,如果没有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就新建一个,
我是先WG2005,后加PADS2005SP2 绿色版的,将PADS 的LICENSE.TXT 复制到WG 的
LICENSE 同一目录下.
在变量值后面两个LICENSE 用分号隔开,请看下面.
变量值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mgc\license.dat;license.tx t

网友:
使用附件中文件产生LICENSE即可。当前(20080312)MENTOR公司PCB相关软件兼容,PADS2007与WG2005都使用这一个LICENSE,环境变量也是一个,见下一帖子

290.66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LICENSE注册表自动生产法

使用附件自动生成环境变量;
方法一:产生的license.txt必须放置在"D:\\PADS2007\\license\\license.txt"

方法二:编辑下文中"D:\\PADS2007\\license\\license.txt"为你放置license.txt路径,保存文件为.REG格式
例如:"C:\license.txt"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
"ComSpec"=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
  74,00,25,00,5c,00,7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5c,00,63,\
  00,6d,00,64,00,2e,00,65,00,78,00,65,00,00,00
"FP_NO_HOST_CHECK"="NO"
"MGLS_LICENSE_FILE"="D:\\PADS2007\\license\\license.txt"
"NUMBER_OF_PROCESSORS"="2"
"OS"="Windows_NT"
"Path"=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
  00,25,00,5c,00,7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3b,00,25,00,\
  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00,25,00,3b,00,25,\
  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00,25,00,5c,00,\
  5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5c,00,57,00,62,00,65,00,6d,\
  00,00,00
"PATHEXT"=".COM;.EXE;.BAT;.CMD;.VBS;.VBE;.JS;.JSE;.WSF;.WSH"
"PROCESSOR_ARCHITECTURE"="x86"
"PROCESSOR_IDENTIFIER"="x86 Family 6 Model 14 Stepping 12, GenuineIntel"
"PROCESSOR_LEVEL"="6"
"PROCESSOR_REVISION"="0e0c"
"Rav"="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ising\\Rav"
"Rfw"="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Rising\\Rfw"
"TEMP"=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
  00,25,00,5c,00,54,00,45,00,4d,00,50,00,00,00
"TMP"=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00,\
  25,00,5c,00,54,00,45,00,4d,00,50,00,00,00
"windir"=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
  00,25,00,00,00

787 Bytes,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08-04-11):
请问楼主有没有出现下面的问题

楼主有 没有同时安装PDAS2007和EE2007的经验,我老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2008-06-03):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装的pads2007。1与EE2005SP3,安装在不同的目录,因License是相同,安装时,未遇到麻烦;pads与EE转换,只需进入各自的目录中的win32中运行configurator.exe;然后一路Next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试试了

网友:
    謝謝樓主

請問一問環境變數在那裏設置和如何新增?

    學習學習

网友(2008-08-29):
    我不能下载呀,苦恼!

网友:
    怎么下载不下来呢?郁闷!

网友A:
    怎么才能增加下载积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增加下载积分呢?

多拍马屁,多发言论!积分自然有。

网友:
license.txt文件放哪儿

软件我放E盘,装在D盘,那么license.txt文件放哪儿?

网友:
此贴非优秀不可

网友(2008-10-04):
我晕..我说怎么像是我发的贴子呢?LZ,要收版权费哟.

网友(2009-03-07):
实在不懂,为什么一定要装那么多的版本?

有一个够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顶一下!自从装了WG2005SP1后,我的PADS2007保存文件后就变得相当的慢,表现在进度条到65%,之后要2分钟左右才能100%,然后才一闪而过归于平静,我真是受不鸟了!!。。。

网友:
    不是每个人都用wg的,格式转换总得要pads吧!

网友:
    没有权限,yumenging

网友(2009-07-03):
    版主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哈,虽然咱“穷”,可也得与时俱进啊!!!

网友(2009-08-27):
    谢谢 试试8楼说的方法

网友(2009-12-10):
    加油囉...繼續加分...

网友:
    多发言论!积分自然有。

网友:
    我还没有资格看了~!!!!

网友:
    两个一起安装,总是有问题,希望大家指点啊

网友(2013-12-03):
有空再继续研究学习了

网友(2014-07-13):
好贴吖。。找了很久,终于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