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ALLEGRO画OUTLINT时问题

楼主(2008-03-06):
请问用allegro画OUTLINT时,板子OUTLINE的四个导角是圆弧形的,请问是在画的过程中就直接画圆弧形的吗?还是先画成直角,然后再把直角导成圆弧形的?具体画的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
怎么都可以!
只要能画出来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画成圆弧的,还不知道怎么由直角转圆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画成圆弧的,还不知道怎么由直角转圆弧,呵呵

这个可以

网友B:
    一般我们都是mechanical endineer提供dxf导入后,change layer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们都是mechanical endineer提供dxf导入后,change layer就可以

请问可以在不同class上进行change layer么?Z-copy好像只能copy不同class上的shape,不能copy line,是否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在不同class上进行change layer么?Z-copy好像只能copy不同class上的shape,不能copy line,是否对?

    是对的啊!Z-copy是内缩和外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