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apture中如何导出netlist

楼主(2008-03-06):
从capture中如何导出netlist,,和具体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capture中如何导出netlist,,和具体步骤是什么?谢谢

需要产生什么格式的netlist,layout使用什么工具?
要说明一下哦

网友:
  应该是ALLEGRO吧?

网友:
在file manager 里选择schematic 然后tools--create netlist 在里面就可以设置和导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