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 dxp 网络表导入问题

楼主(2008-03-06):
protel dxp2004在导入网络表时为什么总是将项目中所有文件的网络表一场儿导入?就不能导入指定的网表吗?请教高手!在线等!

网友:
把其中的一个原理图另外打开,另外建一个项目不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做可倒是可以,但不同的文件那不是每个都要到另外一个项目里去导元件?这样做软件设计的项目这个概念不是等于空?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项目管理器中文件显示有两种,一种是file view,另一种是structure editor,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吗?高手回答

网友(2009-03-25):
一个项目(这里项目是:*.prjPCB,是指PCB项目)对应一块pcb,与一个电子系统项目有些不同(一般的,一个电子系统项目由多块板组成)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如何能创建一个电子系统项目呢!很想知道怎么才能在项目中创建多个pcb文件,实现一个项目管理多个pcb文件,像protel99 那样。可以创建一个DDB文件多个PCB文件,导入任意网络表。就像一个设计产品由多块PCB组成。

网友:
可以一个SCHDOC对应一个PCBDOC的。
在项目中建立一个PCBDOC并保存,在Porjects中选择对应SCHDOC,右键,选择show defferences...。
勾选Advenced Mode,然后在右侧栏中选择新建立的那个PCBDOC。OK。
在出现的Defferences between ×××对话框中,右击鼠标,选择Updata all in这一栏(其他几栏请自己体会)。
点选对话框左下方的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该按钮再未执行上一步时为灰色)。
在新出现的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对话框中,Validata Changes,然后Execute Changes,完成将某一个SCHDOC导入对应的PCBDOC。
同理,如果要将某几个SCHDOC导入一个PCBDOC,则需执行好几次。
如果直接是整个Project中的SCHDOC导入一个PCB,请选择工具栏中的Design--updata××××

网友:
klesky 你太帅了,找了好就相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真是太感谢了,我以为这一点是dxp的瑕疵呢!原来这样也是可以的。这回不用创建多个pcb项目了,感谢。。。

网友:
呵呵,klesky 确实太强了。记得以前刚学DXP的时候就是用你的比较原理图和PCB差异的方法导入网络表,当时觉得怎么这么麻烦,后来学了AD6,用了Updata xxxx的方法,觉得这样多方便。现在看来以前的方法还是有点用的啊。谢谢klesky 勾起的我初学DXP记忆。

网友:
有问题想问klesky?为什么我用相同的方法把PCB重标注元件更新某一张原理图不可以啊?有方法吗,它们是对应的关系啊?出现好多差,只有一部分被更改!不知道试过没有?

网友:
总结: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在画pcb时由于壳体是固定的,我就把需要定位的元件从库里调出来,放到pcb线路板上了,导致pcb板上不是更新过来的元件没有唯一ID,这样从原理图更新PCB没有问题,在更改pcb重标注元件时反过来更新原理图时,就会出错。这样我们就应该注意在画PCB时,要用原理图更新过来的元件定位。应为DXP是用唯一ID来实现原理图和PCB的无缝结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在AD里面试过反向标注。楼上说的是不是在PCB里面重新自动命名的元件,然后直接updata SCH时候出现的ECO对话框中有几个东西是无法同步的?
这个方法或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PCB界面中的Project » component Links,可以将Unique ID对应好的,前提是SCH和PCB的Designators是一一对应的。这样从PCB反向标注到SCH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了。

网友:
PCB界面中的Project » ...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不太会用,有时间研究研究,不过我之前说的那种方法是可行的了,而且很快。刚开始出错是因为我在没更新的时侯直接调用库元件进行了定位。从原理图更新是没问题的(只要标号正确)。但是反过来从PCB更新原理图时,找不到对应的原理图唯一元件ID所致,把pcb中元件对应原理图的元件ID手动添加上即可解决。通过这次经历,以后在PCB定位元件位置时一定要用原理图更新过来的元件定位。以免麻烦!

网友:
我在项目下包含两个原理图用于更新两块pcb,用显示差异的方法(快捷键c+s),可是有一张原理图我在自动注释时选择了是单张的。导致最后画完编译项目时才看到。两张原理图有多个标号相同。如c1、c1之后我选工具、注释、完善现有软件包下拉选Whole Project 又对原理图Sheet注释中选择顺序中的优先极进行了排序。执行更改原理图是没问题的。但是用这张原理图更新pcb就乱套了,不就是该一下标识吗?怎么这种方法该pcb标识却不行呢?请问klesky有何高见啊。

网友(2009-09-30):
请教个问题:DXP下面能不能画椭圆形和方形的过孔,怎么画?我整了半天都没有整出来,这一点99se好像是很方便的啊。